[技术问答] 如何操作motor studio辨识电机参数?

楼主(2022-03-23):
我使用motor studio生成了一个电机控制例程,想看一下使用的电机参数和测量的电机参数差别,于是使用电机参数辨识功能,却一直卡在电阻辨识那里?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硬件驱动电路坏了。

网友A:
我估摸着也可能是这个坏了

网友B:
想要自动识别吗

网友C:
坏掉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D:
需要更换什么部件呢

网友E:
一般怎么规避器件损害呢

网友F:
这些参数都可以通过软件自动读取吗

网友G:
接口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