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 烧录相关总结

楼主(2022-03-23):
MM32无法进行烧写原因有多种情况,我们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分析:

硬件原因:

1、使用的调试器不支持调试下载MM32 MCU,IAR/KEIL上仿真器选择/配置不正确,MM32 MCU已经获得Segger官方认证。在Segger官网J-Link驱动6.40以上版本支持MM32 MCU系列,MM32 MCU支持如MM32-Link、U-link、J-Link、DAP-Link等使用SWD/JTAG(M3)等方式对内核、外设、FLASH进行访问。

2、MM32 MCU最小系统不完整,复位电路设计错误、MCU供电不正常等也会出现无法识别设备Device等情况。MM32 MCU支持宽电压2.0-5.5v供电,在用户自己设计产品PCB时,建议用户预留VCC、SWDIO、SWCLK、GND、NRST五线下载口方式。大家在进行电路设计时请参考我们demo板进行设计,demo板资料在我们官网链接如下:http://www.mm32mcu.com/getfile.aspx?id=386。

3、SWD的两个引脚PA13、PA14引脚虚焊,外部硬件有上拉或下拉,与调试器连接不正确或未连通等情况。

软件原因:

1、程序下载错误,MM32MCU有F、L、SPIN、W、P五大系列,对于不同的MCU我们有不同的库、启动文件与例程,大家下载程序前请查看自己MCU版本型号是否与要下载的程序对应,例如MM3F031C6T6分q版和n版,两个型号由于时钟域配置不同,程序不能直接共用。MM32MCU选型表料在官网链接如下:http://www.mm32mcu.com/getfile.aspx?id=955,库和例程等资料在官网链接如下:http://www.mm32mcu.com/download.aspx?cid=2542。

2、MCU处于读/写保护状态,当MCU处于读保护状态时,FLASH空间处于写保护状态,此时无法使用SWD协议对内核、外设、FLASH进行访问,无法进行下载调试。

3、MCU处于低功耗状态,当MCU处于不同模式低功耗状态时,MCU的外设区域会处于断电状态,调试器识别MCU处于断电状态,无法进行下载调试。

4、SWD的两个引脚PA13、PA14被复用为其他功能或通用IO,PA13、PA14被配置为其他工作模式,此时PA13、PA14无法正常工作在SWD模式,调试器无法通过SWD协议进行下载调试。

5、程序下载过程中出错,由于下载速度和调试器版本特性等原因造成下载过程中出错,导致MCU进入HardFault状态(程序跑飞),此时无法进行下载调试。
下面以J-Link为例,列举两种具体表现形式与解决方案:

一、表现形式:下载报错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此时调试器未识别到MCU(在keil中无法读到芯片ID),无法下载程序。

可能原因:硬件问题:1、2、3;软件问题:1、2、3、4、5;
解决方式:先检查硬件,确保使用的调试器支持仿真调试MM32MCU,查看MM32MCU最小系统是否完整、复位电路(建议电阻上拉100k,接100nF电容到地)与MCU供电是否正常,测量PA13、PA14引脚是否虚焊,有无上拉或下拉,确认与调试器连接正确并联通。
确认硬件无问题后,仿真方式选择SWD、速度设置建议在1M-10M以内,方法1:NRST脚拉低(按住复位键或短接复位电容,此时在KEIL中可读到ID),然后在IAR/KEIL中擦除程序(在keil的flash工具栏下的Erase操作),在IAR/KEIL出现进度条时释放NRST下拉电平,将芯片程序擦除后,重新上电就可以对MCU进行下载调试;方法2:将BOOT0接高,重新断电上电让MCU从SRAM启动,然后将芯片程序擦除,将BOOT0接低,重新上电就可以对MCU进行下载调试。

二、表现形式:下载报错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 - M0”。此时调试器能识别到MCU(在keil中可以读到芯片ID),可以擦除程序,无法下载程序。

可能原因:软件问题:1、5;

解决方式:

方法1:调整下载速度,速度设置建议在1M-10M以内,可多调节几个速度试下,Download Fuction选择Erase Full Chip;

方法2:如果还是无法下载则进行恢复出厂设置操作,资料在官网链接如下:http://www.mm32mcu.com/getfile.aspx?id=772。

下面介绍使用MM32-Link的解决方案:
如果手上有MM32-Link则可以直接使用MM32-Link+Program来进行恢复操作,MM32-Link支持包与文档资料链接如下:http://www.mm32mcu.com/getfile.aspx?id=963。

使用MM32-Link解决方式操作如下:

1、参照文档连接MM32-Link与MM32MCU,建议使用五线下载方式:VCC、SWDIO、SWCLK、GND、NRST。
2、打开MM32-Link Program,新建workspace,根据芯片型号新建project。
3、确保ICP Program模式下,左下角MM32-Link处圆点为绿色(不为绿色时检查MM32-Link是否连接电脑并正确识别设备,为黄色时双击左下角圆点),芯片连接处圆点为黄色或绿色(为灰色时检查硬件连接并手动对芯片进行一次复位操作,拉低NRST引脚)。
4、点击Erase Chip按钮,等待擦除完成即可重新下载。

以上方式下载均在我们官网例程上进行测试,如果有使用自己新建工程无法下载的情况,请检查自己工程配置与IDE版本,
建议使用IAR版本在7.4以上、KEIL版本在5.13及以上,IAR与KEIL上新建MM32 MCU工程方式请参照官网应用文档,
在KEIL下新建MM32 MCU工程官网链接如下:http://www.mm32mcu.com/getfile.aspx?id=341,
在IAR下新建MM32 MCU工程官网链接如下:http://www.mm32mcu.com/getfile.aspx?id=396。

本文转自:灵动微电MMCU(MindMotion-MMCU),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网友A:
分析很到位啊,软硬件都分析了

网友B:
各种原因总结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网友C:
解决办法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D:
有时候能难倒好几天啊

网友E:
总结很到位 方法很实在啊

网友F:
呵呵 首先怀疑焊接问题

网友G:
肯定能对我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