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T32F403ARCT7】在system_clock_config()内无限循环-done

楼主(2022-03-23):
自己做的AT32F403ARCT7核心板。可以使用Keil5和ST-Link正常烧录程序,但是没有效果。Debug发现,程序一直在system_clock_config()内的位于at32F403a_407_clock.c的第90行的函数:/*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crm_sysclk_switch_status_get() != CRM_SCLK_PLL)
  {
  }

上一直等待。
自己的流水灯工程和官方的串口打印例子程序都是这样的问题。
求大佬们指点。新人,没币... ...

网友A:
没币是意思是我想太复杂了!?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接外部时钟(HEXT)
建议你debug看看CRM的CRM_CTRL和CRM_CFG两个寄存器的值,确认HEXT和PLL的状态

网友C:
外部晶振是8MHz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晶振是8MHz吗?

不是。是12MHz。今天查到了一个官方的时钟配置软件,是不是要用这个重新生成?可是不太会用...个人觉得教程有点粗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接外部时钟(HEXT)
建议你debug看看CRM的CRM_CTRL和CRM_CFG两个寄存器的值,确认HEXT和PLL的状 ...

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用雅特力官方的时钟配置生成工具“AT32_New_Clock_Configuration_V2.0.06”。重新生成了一下相关文件就好了。使用工具的时候就设置了一下外部晶振12Mhz,和想要的结果120Mhz,再直接点生成程序就可以用了。再次感谢回答问题的大佬们

网友D(2023-02-15):
楼主,例程能发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