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L51PCOAE单片机的内部Vref电压,设置后实测电压比芯片手册...

楼主(2022-03-23):
12位ADC采样值跳动比较大,不稳定,参考电压不论选择内部还是外部,都一样,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改ADC SAMPLE RATE,或检查下电源有没有漂动

网友B:
你的内部基准电压是怎么设置的,我怎么设置了VRFCON为33H,内部基准好像没工作呢,读出来的结果是FF0F,用外部基准就没问题。还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的内部基准电压是怎么设置的,我怎么设置了VRFCON为33H,内部基准好像没工作呢,读出来的结果是FF0F,用 ...

经测试,内部基准电压好像还没有Nu-Link提供给开发板的VCC电压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