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 芯片内部Flash程序执行问题?

楼主(2022-03-23):
将 PB4 置低可正常仿真和烧录程序,只将PB4置高,程序不能正常运行,感觉程序没有执行到。

网友A:
要看手册了,不知道这个腿是不是多功能腿,一般都是多功能腿,然后看看复用功能有哦没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B:
要看你的程序是否有下载到INTERNAL FLASH里面。
及BOOT 脚位的设定

网友C(2022-06-20):
那这个PB4的功能是干啥的呢?

网友D:
你可以看看这芯片的数据手册,上面有对这个引脚的说明吧

网友E:
听你描述,好像这引脚需要一直置低才行

网友F:
是不是你的电路问题啊

网友G:
一般情况,这引脚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H:
也有可能是你的程序逻辑问题

网友I:
如果不是0的话,程序能正常仿真和烧录么?

网友J:
应该不会吧,看看你的程序代码?

网友K:
PB4是啥功能呢?好奇

网友L:
你还是找个技术支持吧,让新唐的技术支持帮你看看

网友M(2022-08-02):
NUC505 BSP中SampleCode\BootTemplate可以参考代码在Flash运行,还是RAM运行,还是部分Flash,部分SRAM

另外,程序是否运行起来,先debug运行,看是否正常;Free Run 可以闪灯或者toggle一根GPIO查看

网友N(2023-06-13):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O(2023-07-13):
这个pb4函数是什么?

网友P:
你的程序有可能出现逻辑问题

网友Q:
問題办理了吗,我也碰到了同样的問題。

网友R:
你的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S:
不晓得这个腿是否是多功能腿

网友T:
Pb4是什么功能,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