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 gadget 实现Ethernet + ACM 问题

楼主(2022-03-23):
NUC980 gadget 实现Ethernet + ACM 问题

生成 CDC Composite Device (Ethernet and ACM) 图像后下载运行, Win10 上没有反应。
有关情况如下:
1. 单独使用Ethernet 或 ACM win10 图像均可以识别;
2. 使用ifconfig -a 查看usb0 虚拟网卡存在,同时看到 dev/ttyGS0 虚拟串口存在。
3. Win10 设备管理器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烦请提供相关操作的log信息

网友B:
NUC980 USB 网卡方案目前没有现成调通可用的方案,只实现了USB-to-serial方案。

网友C:
操作系统么

网友D(2022-05-24):
可能CDC在win下是免驱的

网友E:
你看看你的设备管理器里,是否有这个设备啊

网友F:
正常来说,是应该有反应的

网友G:
你是不是开虚拟机了啊,你把虚拟机关掉试试

网友H:
这不正常么,你的设备被默认在虚拟机里了,你关闭虚拟机就好了

网友I(2022-07-06):
ACM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