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240 CAN bus遇到bus-off如何自动恢复

楼主(2022-03-24):
各位大大安安,我在BSP中CAN范例遇到CAN bus中断进到bus-off状态问题,导至message无法传送,想问除了重新上电复位之外,如何初始化让CAN bus自动恢复?
  • void CAN0_IRQHandler(void)
  • {
  •     uint32_t u8IIDRstatus;
  •     u8IIDRstatus = CAN0->IIDR;
  •     if(u8IIDRstatus == 0x00008000) {      /* Check Status Interrupt Flag (Error status Int and Status change Int) */
  •         /**************************/
  •         /* Status Change interrupt*/
  •         /**************************/
  •         if(CAN0->STATUS & CAN_STATUS_RXOK_Msk) {
  •             CAN0->STATUS &= ~CAN_STATUS_RXOK_Msk;   /* Clear RxOK status*/
  •             printf("RxOK INT\n") ;
  •         }
  •         if(CAN0->STATUS & CAN_STATUS_TXOK_Msk) {
  •             CAN0->STATUS &= ~CAN_STATUS_TXOK_Msk;    /* Clear TxOK status*/
  •             printf("TxOK INT\n") ;
  •         }
  •         /**************************/
  •         /* Error Status interrupt */
  •         /**************************/
  •         if(CAN0->STATUS & CAN_STATUS_EWARN_Msk) {
  •             printf("EWARN INT\n") ;
  •         }
  •         if(CAN0->STATUS & CAN_STATUS_BOFF_Msk) {
  •             printf("BOFF INT\n") ;
  •         }
  •     } else if(u8IIDRstatus != 0) {
  •         printf("=> Interrupt Pointer = %d\n", CAN0->IIDR - 1);
  •         CAN_MsgInterrupt(CAN0, u8IIDRstatus);
  •         CAN_CLR_INT_PENDING_BIT(CAN0, ((CAN0->IIDR) - 1)); /* Clear Interrupt Pending */
  •     } else if(CAN0->WU_STATUS == 1) {
  •         printf("Wake up\n");
  •         CAN0->WU_STATUS = 0;     /* Write '0' to clear */
  •     }
  • }

网友A:
什么是bus-off状态

网友B:
怎么你们的can用的这么复杂
我就是简单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