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请教SDK-HC89S003AF4能实现闹钟功能吗?

楼主(2022-03-23):
大佬们,

请教下SDK-HC89S003AF4能实现闹钟功能吗?看手册里面有个Timer-T3 RTC模式,但是定时长度最大只能1S左右。
求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循环啊

网友B:
想订多长时间的就可以定多长时间

网友C:
可以用循环来计时

网友D:
可以无限循环啊

网友E:
是的 用嵌套循环 想定时多久都可以

网友F:
是的 非常不错的办法

网友G(2022-06-17):
应该是可以实现闹钟功能吧

网友H:
一般MCU都支持这种功能

网友I:
就算是内置不行,可以用外置时钟芯片的啊

网友J:
这种定时只能1S?

网友K:
没用过这芯片,不过我觉得应该能支持闹钟功能吧

网友L:
外部时钟芯片。

网友M:
这个可以实现。

网友L:
这个RTC能运行吗?

网友N:
可以的啊

网友O:
你1s的话,如果多加几个循环是不是就可以长时间了呢?

网友P:
你可以问问技术支持,看看他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Q:
应该是用循环是可以,也可以外部时钟芯片

网友R:
好像都是用循环的方式实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