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显示屏的RGB需要全接吗

楼主(2022-03-23):
RGB的数据线
我看有的全接了,
有的会少几根,
这个怎么判断,是不是对颜色要求低的话,可以选择性少连接几根

网友A:
根据显示屏的手册说明接。比如有些是片选的,你就一个屏,肯定一直选择就是了。那直接拉高或者拉低。

网友B:
感觉全接的话,色彩更丰富,少接几根,色彩要求不严格

网友C:
可根据实际情况少接几根,
选影响小的数据位

网友D: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少接几根

网友D:
看实际情况,很多都不全接

网友E:
RGB888格式24根线,理论上颜色丰富,RGB565格式16根线,看不出什么差别。

网友F(2022-05-09):
RGB888 24根 RGB666 18根 RGB565根, 具体根据你LCD的输出设置有关,在LCD寄存器里面可以设置的

网友F:
为了减轻内存带宽,一般原图片都是16位的RGB565格式
输出可以是RGB565, 也可是RGB666, RGB888 估计高位不用的都系统都值为0了

网友G:
看你是RGB565还是RGB888,这个跟你需求接线

网友H:
一般是对颜色要求低可以少接几根

网友I:
NUC972/N9H30/N9H26/N9H20 系列支持 LCD Data Bus 16/24位,既可接24位屏又可接16位屏。

网友J:
还是看你控制器,支持多少的,然后接多少就好了

网友K:
一般就是RGB24色,你要选择性的接也是可以

网友L:
全接可能是为了让颜色更好一些

网友M:
这个不用判断,就看你驱动器支持多少位颜色的

网友N:
不能这么说吧,一般都是RGB565或者RGB888这俩

网友O:
其实省那几个IO也没啥用,要是条件允许,其实都接比较好

网友P:
看你需求,一般能全接就不少接呗

网友Q:
一般我都是565,毕竟IO不够,而且驱动器仅仅支持RGB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