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51单片机的主频如何计算

楼主(2022-03-23):
哪里有主频配置的例子?

网友A:
没配置过,一般都是外置晶振既是主频

网友B:
参考51单片机呗,你看看主频是不是外置晶振

网友C:
如果是其他MCU不知道,我知道STC的是外置晶振是主频

网友D:
看数据手册吧,看你要用的那块MCU的数据手册

网友E:
没研究过,一般知道的就是外置晶振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