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深圳勤基电子】怎么检测电路板故障

楼主:
电路板损坏的原因,绝大多数是板上众多元器件中,有个别坏了。怎么检测电路板故障?生产电路板的公司告诉你怎么检测!

  电路板故障现象的分布:

  1、电路板故障部位的不完全统计:

  芯片损坏30%;分立元件损坏30%;连线(PCB板敷铜线)断裂30%;程序破坏或丢失10%(有上升趋势)。

  2、由上可知,当待修电路板出现联线和程序有问题时,又没有好板子,既不熟悉它的连线,找不到原程序,此板修好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2、用万用表检测电路板的故障

  1.万用表又称为复用表、多用表、三用表、繁用表等,是电力电子等部门不可缺少的测量仪表,一般以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为主要目的。万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流、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等。万用表按显示方式分为指针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

  2.直流电压的量测:首先将黑表笔插进“com”孔,红表笔插进“VΩ”。数值可以直接从显示屏上读取,若显示为“1.”,则表明量程太小,那么就要加大量程后再量测工业电器。把旋钮选到比估计值大的量程(注意:表盘上的数值均为最大量程,“V-”表示直流电压档,“V~”表示交流电压档,“A”是电流档),接着把表笔接电源或电源两端;保持接触稳定。如果在数值左边出现“-”,则表明表笔极性与实际电源极性相反,此时红表笔接的是负极。

  3.交流电压的量测:表笔插孔与直流电压的量测一样,不过应该将旋钮打到交流档“V~”处所需的量程即可。交流电压无正负之分,量测方法跟前面相同。无论测交流还是直流电压,都要注意人身安全,不要随便用手触摸表笔的金属部分。

  4.电阻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Ω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如果被测电阻值超出所选择量程的最大值,万用表将显示.1.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测量电阻时,红表笔为正极,黑表笔为负极,这与指针式万用表正好相反。因此,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器等有极性的元器件时,必须注意表笔的极性。

  5.用万用表测量电流:首先选择量程,万用表直流电流档标有“mA”有1mA、1omA、100mA三档量程。选择量程,应根据电路中的电流大小。然后万用表应与被测电路串联。应将电路相应部分断开后,将万用表表笔接在断点的两端。最后正确读数,直流电流档刻度线仍为第二条,如选100mA档时,可用第三行数字,读数后乘10即可。

  6.用万用表测量电容:某些数字万用表具有测量电容的功能,其量程分为2000p、20n、200n、2μ和20μ五档。测量时可将已放电的电容两引脚直接插入表板上的Cx插孔,选取适当的量程后就可读取显示数据。

  如何检测修理电路板

  晶体振荡器

  1、通常只能用示波器(晶振需加电)或频率计测试,万用表等无法测量,否则只能采用代换法了。

  2、晶振常见故障有:内部漏电;内部开路;变质频偏;外围相连电容漏电。这里漏电现象,用<测试仪>的VI曲线应能测出。

  3、整板测试时可采用两种判断方法:测试时晶振附近即周围的有关芯片不通过;除晶振外没找到其它故障点。

  4、晶振常见有两种:两脚;四脚,其中第2脚是加电源的,注意不可随意短路。

  功能与参数测试

  1、<测试仪>对器件的检测,仅能反应出截止区、放大区和饱和区,但不能测出工作频率的高低和速度的快慢等具体数值等。

  2、同理对TTL数字芯片而言,也只能知道有高低电平的输出变化,而无法查出它的上升与下降沿的速度。

  复位电路

  1、待修电路板上有大规模集成电路时,应注意复位问题。

  2、在测试前最好装回设备上,反复开、关机器试一试,以及多按几次复位键。

  带程序的芯片

  1、EPROM芯片一般不宜损坏,因为这种芯片需要紫外光才能擦除掉程序,所以在测试中不会损坏程序,但有资料介绍说,因制作芯片的材料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头长了)即便不用也有可能损坏(主要指程序)所以要尽可能给以备份。

  2、EEPROM、SPROM等以及带电池的RAM芯片,极易破坏程序,这类芯片是否在使用<测试仪>进行VI曲线扫描后,是否就破坏了程序,还未有定论。尽管如此,朋友们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还是小心为妙。

  3、对于电路板上带有电池的芯片,不要轻易将其从板上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