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pmsm无感 初始位置 初始角问题

楼主(2022-03-23):
大家好,最近在看无感控制。其中涉及初始角定位,看了些资料,看到了大概2种:
1、Ud强加把转子拖过去:st microchip
2、注入多个方向的正脉冲,比较电流响应大小,然后二分法继续加正脉冲,直到采样电流无法区分大小
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网友A(2023-11-13):
帮顶,也在学习电机控制这块。

网友B: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C: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D: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E: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E: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F: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G: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H: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I: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J: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