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请教各位大神们,APM32在应用系统中需要动态调整系统的时钟频率,是否可行?

楼主(2022-03-23):
在应用系统中采用了APM32F407,由于性能、功耗、以及外设接口速度(FSMC)的因素,需要在MCU运行状态下的某些时刻动态修改系统的时钟频率,这方法是否可行,在调频时会影响MCU内部的外设吗? 在修改系统时钟频率时到其时钟稳定大致要多长时间?

网友A:
目前想到两种方式,
一种是Bypass模式下,HSE时钟源变化,
一种是利用PLL进行变频,
变频后,外设的时钟也会变化,比如串口波特率,程序代码是能够继续运行的

楼主(点评):
如果变频后,会影响外设时钟,那可能会直接影响外设,如串口正在接收数据,这样动态变频可能不太现实。 如果采用IO模拟8080总线操作有特殊要求的慢速外设是否可行? 这慢速外设与总线上的其他高速外设分时共存。

网友B:
系统时钟变化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为,如果其它的外设正在工作中,进行修改系统时钟的频率是不行的,会导致工作出错;
在一个系统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时钟复位,再配置具体的时钟,重新初始化参数,是可以实现动态修改系统的时钟频率,
但这个动态是建立在整个时钟、外设复位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