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连接AB PLC

楼主(2022-03-23):
西门子S7-1500 PLC(profinet)与AB PLC 1769-L32E以太网通讯(EtherNet/IP)。今天与大家分享一篇Profinet转EtherNet/IP的通讯配置方案。本文主要介绍北京倍讯的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BX-606-EIP,连接西门子S7-1500 PLC与AB PLC 1769-L32E 通讯的配置过程,供大家参考。

2、硬件配置:
罗克韦尔(AB)PLC配置:1个1769-L32E、1个电源模块(24V供电、笔记本1台)
西门子PLC一台(或其他Profinet主站都可以)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一个,网线1根
软件配置:RSLogix5000、Step7/博图
详细操作步骤:
3、打开RSLogix5000,进行硬件组态,首先添加网关的EDS文件;

4、安装完成后添加模块,选择New Module;

5、输入EIP寻找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模块,名称显示为EIP001;

6、双击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模块设置参数;

7、设置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的设备名称和IP地址,本例为BX1 IP192.168.1.11
(此处设备名称可随意写,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在EtherNet/IP端不需要设置设备名称);

8、点击Change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8个字节;

9、下载配置到PLC;

10、对西门子PLC进行配置,首先安装GSD文件;

11、导入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进行组态,设置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
本例设备名称为EIP,IP地址为192.168.20.5;

12、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8个字节);

13、打开北京倍讯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配置软件,新建项目选择PNEIP;

14设置与西门子PLC的通讯参数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在PN网络中的IP及设备名称。数据交换长度为8字节;

15、设置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在AB PLC 1769-L32E中的IP地址与组态中保持一致;

16、配置完成后选择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默认IP口进行下载(注意:下载配置要从底部网口处进行,建议下载配置前不要插正面网口);

17、进行下载即可,下载成功后将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模块重新上电即可,重新上电后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的PWR和SYS灯常亮表示电源及系统正常,OK灯常亮表示与Profinet主站通讯正常。Run常亮表示EtherNET/IP主站通讯正常,ERR灯闪烁表示与EtherNET/IP通讯中断。监控两边数值显示数据交换成功。

以上是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连接AB PLC配置案例分享,希望大家一起交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