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103 USART_STATR寄存器中TXE与TC的理解

楼主:
对于USART的状态寄存器STATR,有两个位TXE和TC:

读一下这两个位的说明,感觉他俩的功能很像。又翻开手册:

TXE:当数据从TDR传递给TSR完毕后,TXE置位,表示TDR已经空了。
TC:当数据从TSR传递给TX引脚完毕后,TC置位,表示TSR中的数据已全部发送出去了。

不知上述理解是否正确?恳请指正。

网友A(2022-03-23):
您好,理解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理解没问题的

谢谢。
您能帮我看看这个USART2_DATAR寄存器的值为何在debug时一直为零吗:

进入debug模式后,如上图所示,现在已经走到图中所示的行了,此时传递给局部变量data的值是105,即字符'i'。接着我点击一次单步运行,想看看DATAR寄存器的值到底是不是105,但是从上图左下角的窗口看到DATAR寄存器的值总是为0x0,这是为何呢?我的理解是DATAR寄存器的值此时应该为105,不知错在哪里了

网友A(点评):
您好,写该寄存器TX向外发数据,读该寄存器是Rx收到的数据,现在调试都是在读该寄存器,发送时不会有数据,当你接收数据时读该寄存器就有值的变化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