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20 复位脚怎么当普通口用

楼主(2022-03-23):
复位脚怎么当普通口用?

网友A(2022-09-28):
当然不可以了啊

网友B:
复位当普通IO啊?你以为是STC么

网友C:
一般是不行,这得看芯片构造

网友D:
你是多么的资源紧张啊,还要用复位引脚

网友E:
不能用的,别想了

网友F:
其实可以考虑换个芯片或者使用芯片扩展IO的呀,就好了

网友G:
没用过,估计不能使用吧,毕竟是复位引脚

网友H:
你可以看看手册,看看有没有配置复位引脚为普通IO的操作寄存器呗

网友I:
不能用,这用了,芯片还咋运行了啊

网友J:
你这要是输出可能还行,输入那不是直接复位了么,肯定不能让MCU复位呀,所以你这想法很可怕,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