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M超声发射信号幅度较小的问题。

楼主(2022-03-23):
如图所示高压脉冲电路,当电压高时电感量大,脉冲幅度大,但是频率低,当电感量小时幅度小,频率高,一直不能调到2M

@blade55 :2MHZ
换能器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A:
嗯,退出了。不好意思哈

@wh6ic :好像明白了,我试试把分数给您,应改不是这样接的,是电容电感三极管串起来的那种。
能说一下怎么匹配吗?我增加减电容没反应。不会增大电压。
@wh6ic :不接换能器电感在47UH的时候电压就很低了,换能器需要电压100V,实际测量40V,换2.2UH电感立马几百V,这个是自激的几百V,不是BOOST的那种,自激的有个脉冲最高值就是需要的电压,但是2.2UH时脉冲宽度好几微妙,我换能器两M,需要的是250NS的宽度,实际要比250小才可以,可能几十NS才可以,接了换能器后脉冲会变宽。
@ZHAOBAO511 :谐振点的幅值会很高
@ZHAOBAO511 :换能器相当于一个电容,直接接上去肯定会改变谐振参数
@ZHAOBAO511 :先不接换能器,增减电容,找到谐振点,然后测量/查找到 换能器的电容量,减小匹配电容
谢谢,电感47UH,换能器2MHZ,47UH脉冲宽度70NS左右,匹配电阻20KHZ,换能器电容1.5nF.电压有100V,可是接上换能器就10V了。请指教。

楼主:

发不了图片,连接在这里。http://diagram.**/diagram/circuit/cid/7/cirid/92519

楼主:

百度搜:低电压供电 超声发射

网友B:
http://diagram.**/diagram/circuit/cid/7/cirid/92519

xch
@ZHAOBAO511 :回复时启用框图右上角【高级模式】,复制网页上图片,直接粘贴。
谢谢,怎么发图的?我发不了。

网友C:
驱动电路得改进,可以考虑使用医疗B超的驱动。

谢谢,别人已做好的电路,整个产品才几十元,应该是最简单电路。

网友B:
你连接上的图片不清晰,不如直接截图你自己画的

R1为电感
上不了图,不清楚咋回事

网友A:
嗯,退出了。不好意思哈

谢谢,图中那种接法应改是电感串电容串三极管,然后换能器接三极管上边,是这样吧,我试试看。

楼主:
左边的可以匹配,问题是右边实际应用的咋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的 图3电路?
   匹配电路参数是多少?  换能器参数是多少?  电感参数是多少?

帮我再看一下,搞好后再增送您一些家园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借 一台信号发生器,调节信号频率,找到不增减电容的谐振点(接换能器,振幅最高),然后按照需要的频率 ...

还是这样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借 一台信号发生器,调节信号频率,找到不增减电容的谐振点(接换能器,振幅最高),然后按照需要的频率 ...

这上面写的LCR2组成的匹配网络,谢谢,我再看看。

网友A:
嗯,退出了。不好意思哈

楼主:
太感谢了!换能器电容我知道,匹配的频率也知道,我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楼的电路改一点就可以用:在换能器两端并匹配电感 L2,成为并联LC谐振。  L1 大小可以改变输出功率,C1  ...

刚仿真了一下,加上电感就没有信号输出了,L1大时频率低,L1小时频率高但输出小,如果加个电感能让输出波形变窄一点也可以,谐振可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仿真了一下,加上电感就没有信号输出了,L1大时频率低,L1小时频率高但输出小,如果加个电感能让输出波 ...

嗯,退出了。不好意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把三极管换成 MOSFET,三极管在高频下,不能这么接
二、信号源改成方波,占空比比较小的 PWM 也可以
...

果然咱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基于 multisim 的超声波发射电路设计及仿真,您搜一下这个,方波在10-30K之间,可以生成高压窄脉冲!这个窄脉冲可以根据L1的大小调,但调的太小幅度小,MOS管我可以试试,再帮我看看。这个窄脉冲频率在1-5MHZ之间,看您怎么调节了。另外别人用这个图已搞定的。就是不清楚怎么调的。

把你 自己的 图亮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咱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基于 multisim 的超声波发射电路设计及仿真,您搜一下这个,方波在10-30K之间, ...
嗯,退出了。不好意思哈

@ZHAOBAO511 :我没有看到别人的图,不好评价。 网上这些电路,有时会比较 坑,偶尔会有 作假的
别人做的是250KHZ,不是您想的那样,是电感激发高压的。别人的做到200V了,而且激发出来的窄脉冲是80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