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L51的ADC怎么设置寄存器

楼主(2022-03-24):
看规格书中和ADC有关的寄存器都设置了,怎么读出来的结果总是(FF 0F),全是1,ADC通道设置为内部电压,温度传感器,CH0(P2.5直接接地),读出来都是全1。还请高手指点。使用内部基准,用最大4.096V也不行,还是全1的结果。

网友A:
检查下线路,看VREF是不是没有接

楼主:
原厂的开发板,Vref管脚有外接电容1uF。

楼主:
没注意它的内部基准调节寄存器受保护,合着写了半天数据愣是没写进去…没仔细看数据手册,重大失误呀…

网友B:
貌似是原厂板子没有外接参考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厂的开发板,Vref管脚有外接电容1uF。

应该没有接参考电压,我有一个MS的板子,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接参考电压,我有一个MS的板子,就是。

电路板实际上跟原理图有一丢丢不同。你不信你将VREF连接到VCC试试。

楼主:
人家默认的是内部基准,外接了一个电容的。实测连到vcc的时候是能测出电压的,我是没搞明白内部基准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