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main函数内定义的变量是在栈上吗

楼主(2022-03-24):
有个程序调试很久一直数据异常,后来无意发现main函数内定义的变量定义在main以外后程序功能正常了。

我分析原因可能是:main函数内定义的变量属于函数局部变量,局部变量保存在栈中,main中有后续程序意外改变了栈里的值,导致这个定义在main内的变量值发生了意外改变

uint32_t i;
int main(void)
{

……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i;
……
}

网友A:
这只能说明暂时避开的错误,程序本身可能还是有问题,标准的C是通过堆栈分配局部非静态变量的,

网友B:
程序本身有问题,堆栈的数据被意外改写了。可以将栈的大小增加,这样估计不会再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本身有问题,堆栈的数据被意外改写了。可以将栈的大小增加,这样估计不会再出现问题了。 ...

RAM空间很小,我差不多都是省着用的,以至于栈的大小我也是省着设的

变量设置成全局变量以后目前暂时程序工作正常,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中断处理时,main函数的局部变量没有压入堆栈,而中断程序刚好使用了该变量的ram空间。新人瞎猜的

网友D:
堆栈不够用,编译器会提醒你吧?
main函数定义的局部变量被改变,或许是程序有重启?

网友E:
局部变量都入栈的,全局变量都是编译时分配的。估计栈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