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如何解决水处理控制系统中供电电源安全和相对独立的问...

楼主:
安科瑞 戈静怡 187-0616-2527
水处理控制系统中,其控制、监测模块的非电量模拟量传感器采用信号隔离器的接线方式合理地解决了相关模拟量传感器供电电源安全和相对独立的问题,保证了监测模块的电源、模拟量采集模块和输出模块的相对隔离,降低了可能会造成的模板烧毁损坏的概率,提高了模拟信号测量精度、抗电磁干扰能力,同时也解决因某些现场非电量安装条件的限制问题。
概述
在水处理监控自动化系统中,需要监测一些模拟信号,包括电量模拟信号(如电流、电压、功率等)和非电量模拟信号(如压力、水位、流量等)。电量模拟信号由变送器提供,一般可以输出隔离的4~20mA信号,不需要外加信号隔离器。非电量模拟信号传感器工作电源一般取自自动化系统设备提供DC24V电源模块,且多数不隔离。为实现各控制、监测模块相关模拟量传感器供电电源安全、稳定和相对独立,降低因某个模拟量传感器工作电源回路外部短路,造成电源模板击穿或烧毁的概率,危及相关设备自动化系统运行安全,特别是对于那些用于过程控制中需实施越限报警、动作停机和重要设备退出运行操作的模拟量传感器使用信号隔离器是有益的选择,否则有引起误动作的可能,不利于整个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甚至造成不必要损失。
模拟量传感器接线方式类型
在水处理自动化控制系统中,一般需要现场的压力、水位、流量等非电量信号进行测量监测,常常用到压力传感器、水位传感器、流量传感器等,这些非电量传感器分为2线制、3线制、4线制,均需外部提供工作电源,为保证电源的安全性一般采用DC24V,常用的方式是采用由相关控制系统设备提供DC24V电源。整个水处理自动化控制系统中需监测的传感器数量多,关注其重要性以及确保现场控制单元运行安全,一般提供独立的DC24V电源模块。信号隔离器作为传感器和PLC连接的桥梁,不仅提高了模拟信号测量精度、抗电磁干扰能力、电气隔离安全性能,而且能够合理解决传感器供电电源安全和相对独立的问题。
二线制是两根导线供电的同时传输DC4-20mA标准信号三线制就是电源正端用一根线,信号输出正端用一根线,电源负端和信号负端共用一根线,用于电压参考点和电流回路其供电大多为DC24V,输出信号有DC4-20mA标准信号四线制就是供电回路和信号回路各自独立,采用隔离电路分开,两根线负责电源的供应,另外两根线负责输出信号(如电压、电流等)
BM100信号隔离器
BM100系列信号隔离器在工业生产中为增加仪表负载能力并保证连接同一信号的仪表之间互不干扰,提高电气安全性能。BM100信号隔离器输入支持三种输入模式,兼容传感器的三种接线方式,将输入信号进行隔离输出,安全的送给二次仪表或PLC/DCS使用。
技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