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FP7195PWM转模拟调光,降压恒流,零压差大功率驱动方案

楼主:
FP7195 是一个外置 N-MOSFET 的 LED 驱动 IC。由于 FP7195 采用高压端点电流侦测,而且 IC 补偿回路采用电流模式,具有优异的动态响应又能简化外部补偿回路。FP7195 是用高压制程生产,可提供 6.5V~80V 宽电压的应用环境。FP7195 同时具有数位调光功能与模拟调光(线性调 光)功能。IC 内置温度保护机制,当 IC 内部温度超过保护值,输出电流会开始线性下降。

特色

高压端点电流侦测

可接受数位调光与模拟调光(线性调光)

具有过温线性降电流功能

短路保护功能

输入欠压保护

PIN 脚描述

降压型应用电路

应用条件:

输入电压 = 12V~80V

输出 LED 电压 = 9V

输出 LED 电流 = 1A

调光范围:0.1%~100%

C1:输入电容,电容值依输出瓦数决定,保持输入电压不低于 FP7195 关机电压。

C2:输出电容,降低输出电流纹波,建议使用贴片电容(MLCC),如果使用电解电容时候,建议再 并联一个 0.1uF 的贴片电容(MLCC)。

R1、C10、C11:回路补偿电路,空接有可能会导致输出不稳定。

C7:内部电路稳压电容,建议值为 1uF,要尽量靠近 IC 确保能达到最佳稳压效果。

RCS:输出电流设定电阻,建议尽量靠近 IC,降低输出电流侦测误差。

ROC:提供 IC 做电流回路补偿使用。

D1:输出滤波二级管,建议使用萧特基二级管,降低在二级管上的功率损耗。

L1:此电感提供电路回路储能/放能与滤波功能,输出瓦数越大线径要越粗;电感量会直接影响输

出电流纹波,电感越大电流纹波越小,建议使用 47uH~100uH。

*option:如果输出会有短路保护需求,建议加上萧特基管泄放输出电容放电电流。

调光说明

FP7195 支援了 PWM 数位调光功能与模拟调光,可以控制输出电流 0.1%~100%。把 DIM 脚 电压拉低于 0.05V 超过 20ms 后可以让 FP7195 进入低耗电量的休眠模式,只要再把 DIM 脚电压 拉超过 0.1V,FP7195 就会再度醒来。如果不使用调光功能请务必给 DIM 脚大于 2.6V 的电压。

数位调光

FP7195 可支援 PWM 数位调光,只要在 DIM 脚输入 500Hz~200kHz 频率的数位讯号,控制PWM数位讯号的占空比(Duty cycle)即可控制输出电流0.1%~100%(参考电压 0.1mV~100mV)。 PWM 的高电位电压可接受 2.6V~5V,高电位部分进入 IC 后一律会被处理为 2.5V,IC 最后再把讯 号处理为 DC 电压去做调控,PWM 占空比(Duty)与输出电流百分比(I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