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F0541有没有CRC的例子

楼主(2022-03-24):
rc, HC, RS

HC89F0541单片机自带CRC计算功能,

不明白这个"翻转控制位"什么选项, 如果选择 CRC16_CCITT 标准该如何设置?
CRC BIT 翻转控制位
手册上写: 0: MSB first, 1: LSB first

是LSB在前还是MSB在前。

网友A:
算法自己写就可以

网友B:
其原理不难理解

网友C:
crc是不是还分好几种啊

网友D:
其硬件自带 是不是直接调用函数就可以了啊

网友E:
还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呢

网友F:
还真没看见过 不过楼主可以 用个固定的数据试试看前后有什么不同

楼主:
好吧,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