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运放的输出电压怎么算呢 附图

楼主(2022-03-24):
各位大虾,这个运放的输出电压OP1O的电压可以怎么算得呢?
我最终是要求经过 R  50K电阻电流,又是多少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的,在线等...

网友A:
运放输出电压Vout = 150mV * (1 + 39k / 50k) = 267 mV.

流过50K电阻的电流 I = 150mV / 50K = 3 uA.

网友:
楼上回答了。不在重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电压Vout = 150mV * (1 + 39k / 50k) = 267 mV.

流过50K电阻的电流 I = 150mV / 50K = 3 uA.

其实楼上没必要算第一步,只要工作在线性区,按照虚短原理,求第二个公式就够了。

楼主提出的是两个问题,所以也需要第一步的计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