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外部中断进入不了的原因分析

楼主(2022-03-24):
最近几天折腾stm32,遇见了很郁闷的问题,外部中断进入不了,最后找到解决方法的时候觉得……唉,下面总结几条原因以便于大家少走弯路。
1.切记打开复用时钟: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2.最好加上一个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X);产生软件中断便于判断是不是本来就配置错误;
3.开启硬件仿真:
4.正确设置中断向量地址:
#if defined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设置中断向量在RAM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设置中断向量在FLASH中
#endif
以上的几种解决方案都是网络上整理所得,再次感谢各位网友的贡献!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的少走弯路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