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PID控制,在嵌入式中如何实现

楼主(2022-03-24):
百度了好久,都是避重就轻的,含含糊糊的没没有搞明白

是否为通用的函数呢,

和选用的主控芯片有没有关系

网友A(2022-09-28):
PID是一种算法,我觉得和MCU是没啥关系的

网友B:
有关系啊,比如8位和32的MCU,用起来肯定不一样

网友C:
是通用函数吧,我觉得

网友D:
这个看你吧,一般这种算法都是通用函数的

网友E:
你可以移植一下试试嘛,很容易的

网友F:
当然和主控有关系了,就是关系不大而已

网友G:
我知道的PID好像就是个动态算法呢

网友H:
一般情况是没啥太大关系,只要不是MCU差太多就行

网友I:
百度肯定这样,毕竟人家专业啊

网友J:
是通用函数的,你就放心移植使用吧

网友K:
应该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