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单片机如何检测交流信号

楼主(2022-03-24):
检测交流电源的电流大小,
该如何做?

网友A:
电流霍尔?

网友B:
额 估计算**很复杂吧

网友C:
这个得引入一些算法吧

网友D:
自己做有效值的算法吧

网友E:
这个大小只能是平均值或者有效值吧

网友F:
不用复杂算法 简单的就行

网友G:
正常的ad采集就行

网友H:
互感器,AD采样计算。

网友I:
我也好奇,怎么测呢?

网友J:
你要考虑互感器喽,互感器即可测

网友K:
用互感器呗,类似于变压器似的,感应会给你一个信号,你测这个信号就行了

网友L:
没测过,但是应该不难

网友M:
你拆个万用表试试?看看他们咋做的

网友N:
可能需要个变压器或者是互感器的东西

网友O: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传感器能行啊

网友P:
测电流嘛,互感器是输出电流比例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Q:
我知道一个办法是用互感器的方式

网友R:
你淘宝搜搜互感器,慢慢熟悉吧,之前用过测交流电源的电流

网友S:
互感器,霍尔传感器。

网友T:
交流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T:
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

网友U:
不隔离的话,电阻分压采集,要隔离的话就用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