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HT32 系列 Flash 烧录

楼主(2022-03-24):
此手册描述了 HT32 系列单片机的 Flash 烧录方法,适用于 HT32 全部系列 Cortex-M0+ 或是 Cortex-M3 MCU。
内嵌 Flash 的 HT32 系列单片机可用几种方式烧录:即在线系统烧录 In-System Programming(ISP)、在线应用烧录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AP) 或在线电路烧录 In-Circuit Programming(ICP)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AP):
在应用程序运行时烧录 (IC在系统上,且应用程序在运行),IAP 是一个很重要的 Flash 烧录方式。例如:韧体升级,通过特殊的通信方式 (如 USB、USART、I2C Slave、SPI Slave 等) ,使用 IAP 烧录方式,会将 Flash 主区块分为 IAP 及 AP 两个区块,由 IAP 区块来负责更新 AP 区块。IAP 区块的韧体需通过 ICP 或Writer 预先烧录到 Flash。

In-System Programming(ISP):
在系统板上烧录 (IC已焊在板子上),此时ISP更新 Flash 内存与 IAP 相似,不同之处在于 ISP 是利用 Holtek 公司提供的启动加载程序 (Bootloader)来执行烧录,使用 USART 或 USB 与启动加载程序进行通讯。启动加载程序在 MCU 出厂前会预先烧录在 Flash 信息区块,用户无法变更启动加载程序的内容。

In-Circuit Programming(ICP):
在电路上烧录 (IC有可能已焊或未焊在板子上),ICP 可用于下载整个 Flash 的资料。透过 Joint Test Action Group (JTAG) 和 Serial Wire Debug(SWD) 接口,可以对 Flash 主区块进行烧录,ICP 的特色在于不需要 MCU Flash 空间内的韧体运作,使用整合开发环境 (IDE,例如 Keil MDK-ARM 或 IAR EWARM) 搭配 ICE,对空白MCU 的烧录动作,就称为 ICP 类型的烧录方式,另外 Holtek e-Link32 Pro 支持脱机烧录,也称为 ICP 烧录。Flash 接口分别由 Cortex-M0+/M3 内核的总线对指令和数据进行访问。其使用一个缓冲器以减少指令及数据提取的等待时间。Flash 操作包括烧录、页擦除和整体擦除操作,也可进行非法读取及写保护。

详细内容参考附件:

更多应用笔记信息链接:https://www.holtek.com.cn/general/32bit-flash-mcu
联系版主或负责单位,获取更多资讯
业务联系邮箱:holtek.sales@holtek.com.cn
技术支持邮箱:holtek.fae@holtek.com.cn

网友A(2022-06-20):
怎么解锁 Flash

网友B:
脱机烧录可以吗?

网友C:
IAP 烧录可以。

网友D:
ISP 和 IAP 一样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SP 和 IAP 一样的吗

IAP与ISP类似,但不一样。楼主帖子内容及附件内文,都有已有详细解答说明。

一个是正在跑系统的应用程序时,去烧写
一个是切到 Boot Loader 去烧写

网友F:
IAP烧录完成后只要软件复位即可跑新程序,与手机固件升级後重新启动一样
程序空间分IAP区域与AP区域,IAP程序去更新AP程序,产品出厂至客户端可利用这种方式让使用者自行进行版本升级

ISP烧录需进入Boot Loader mode,有支BOOT脚在上电复位时要置低,程序更新完后重新上电复位时,BOOT脚要上拉(芯片内部有上拉)
产品上件出厂前,可先做成带boot code的半成品,然后根据不同出货对象烧入不同版本的应用程序

以上IAP及ISP都未用到JTAG或SWD的烧录脚,也不需烧录器或除错器

网友G:
合泰可以使用JLINK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合泰可以使用JLINK吗?

可以

网友I:
BootLoader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J:
需要什么烧录工具吗

网友K:
可以串口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BootLoader在哪里下载的

BootLoader是芯片出产时固化好的一个引导程序,用户不可以对其进行编程或擦除

网友H:
引用 网友J:
需要什么烧录工具吗

ICP烧录方式可通过e-Link32 Pro、J-link等工具进行下载

网友J:
还是使用flash读写吧

网友L:
可以OAT烧录吗

网友M:
为什么要模拟eeprom?

网友N:
IAP 烧写吗

网友O:
串口性能怎么样

网友:
这个需要什么工具呢

网友P:
性能怎么样?

网友Q:
有相关的参考代码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I:
BootLoader在哪里下载的

BootLoader是芯片出产时固化好的一个引导程序,用户不可以对其进行编程或擦除

网友R:
建议使用e-Link32 Pro或Jlink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有相关的参考代码吗

有提供相关例程,可自行到合泰官网下载

网友S:
下载看看,没有用过这个。

网友T:
第一次听说ICP这个叫法

网友U(2022-11-04):
IAP与ISP类似,但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