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HT32 时钟监控和时钟变频

楼主(2022-03-24):
本手册介绍了有关 HT32 单片机的时钟故障检测和系统变频。HT32 全部系列 Cortex-M0+或是 Cortex-M3 MCU 支持这些功能的单片机。时钟监控电路可以用来检测外部高速晶振 HSE 的时钟故障。如果 HSE 时钟出现故障,它将被除能,内部高速 RC 振荡器 HSI 将自动切换为系统时钟源。更多细节请参考章节 "HSE时钟故障检测"。系统时钟可以来自 HSI、HSE 或 PLL。部分 HT32 系列控制器还支持 LSI(内部低速 RC 振荡器 32K Hz)、LSE(外部低速晶振 32K Hz)作为系统时钟。复位后,HSI 将被选择作为默认的系统时钟。一旦时钟源切换发生时,通过轮询全局时钟控制寄存器 GCCR 中的系统时钟切换位,软件必须确保该切换过程已经完成。HSI 时钟具有一个内部 8MHz 固定频率的振荡器。它还可以作为 PLL 的输入时钟。通过设定全局时钟控制寄存器 GCCR 中的 HSIEN 位,可以打开或关闭 HSI 时钟。当 HSI 上电时,它不会被使用,直到 HSIRDY 位由硬件置位。HSE 时钟具有一个 4~16MHz 频率的晶振,可以产生高精确度的时钟源作为系统时钟。HSE还可以作为 PLL 的输入时钟。通过设定全局时钟控制寄存器 GCCR 中的 HSEEN 位,可以打开或关闭 HSE 时钟。当 HSE 上电时,它不会被使用,直到 HSERDY 位由硬件置位。PLL 可以提供 8~144MHz 的时钟输出,是 4~16MHz 基本参考频率的倍数。当切换 PLL 的时钟源,新的时钟源必须在选择之前准备好。通过设定全局时钟控制寄存器 GCCR 中的 PLLEN位,可以打开或关闭 PLL。如果 PLL 时钟稳定,PLLRDY 位由硬件置位。LSI 时钟具有内部低速 RC 振荡器的频率约为 32KHz,是一个低功耗的时钟源用于实时时钟外设,看门狗定时器或系统时钟。LSI 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时钟源,不需外部组件。LSI RC振荡器始终使能。LSI 频率精度可在数据手册(Datasheet)中查看。全局时钟状态寄存器 GCSR中的 LSIRDY 标志位表示 LSI 时钟是否稳定。如果当 LSI 变得稳定, LSIRDY 位由硬件置位。LSE 时钟具有一个 32768Hz 频率的晶振,可以产生一个低功率但高精确度的时钟源用于实时时钟、外设、看门狗定时器或系统时钟。相关的硬件配置见下图。晶体或陶瓷谐振器必须靠近两个 LSE 引脚,X32KIN 和 X32KOUT。为达到适当的振荡,其外部电阻和电容组件是必要的。LSE 振荡器可以使用 RTC 控制寄存器 RTCCR 中的 LSEEN 位开启或关闭。全局时钟状态寄存器 GCSR 中的 LSERDY 标志位将指出 LSE 时钟是否稳定。当 LSE 变得稳定,LSERDY 位由硬件置位。

详细内容参考附件:

更多应用笔记信息链接:https://www.holtek.com.cn/general/32bit-flash-mcu
联系版主或负责单位,获取更多资讯
业务联系邮箱:holtek.sales@holtek.com.cn
技术支持邮箱:holtek.fae@holtek.com.cn

网友A(2022-04-24):
时钟变频的应用场合,有介绍么

网友B:
如果低速时钟选为LSE,正常工作一段后,32.768KHz 因故障停振了,请问一下 这个时候低速时钟会自动切到LSI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低速时钟选为LSE,正常工作一段后,32.768KHz 因故障停振了,请问一下 这个时候低速时钟会自动 ...

不會自動切換,如果外部32768停振了,那以其為源的部分就不動了,例如RTC,就不計數了。
這樣外部器件若有故障,比較容易查找定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时钟变频的应用场合,有介绍么

合泰官方提供的FWlib里面有时钟变频的例程,
例如从HSI,HSE,LSI之间切换的例程:.\example\CKCU\Clock_Configuration_LSI
又例如8M,24M,40M等之间切换的例程:.\example\CKCU\Clock_Configuration
看一眼就能明白,用户直接调用函数就能实现变频。

网友D:
可以应用到哪些场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