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MCU的应用文档奇缺(急需了解netlib的用法)

楼主:
真的,芯片还是挺好的,便宜好用。问题就是文档处理DS和RM,其他几乎没有。例程也是说明都不加。netlib只有一个h文件里面有说明,而且没有一句说明是超过一行的。

最简单的:
          WCHNET_MainTask();                                                     /*以太网库主任务函数,需要循环调用*/
          if(WCHNET_QueryGlobalInt())                                            /*查询以太网全局中断,如果有中断,调用全局中断处理函数*/
          {
         WCHNET_HandleGlobalInt();
          }

这几句如果用在RTOS的时候怎么运行?一个低优先级现场不断运行?有没有时间要求?真是用得一头雾水……

网友A(2022-03-24):
您好,目前我们netlib库及其说明正在整理完善,整理完成后会第一时间放在官网。关于你的问题,可以定时调度一个任务,定时调度时间可设定在5ms左右。

网友:
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完善?这个库看起来好几年没有更新过了。
没源码,文档太简陋,问题又多,出点问题都不好查,慎用吧。

网友A(点评):
您好,大约会在两周内完成更新并上传官网。若你在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可第一时间与我们工程师联系,联系电话:025-52638370

网友B:
以太网挺好用啊。我也不管什么,直接拿例程来用就行。

网友C:
多少要修改的~~

网友D(2022-05-07):
属实资料这块配套得跟上,不然开发起来很难

网友E:
多和沁恒的工程师沟通交流吧,挺有意义的

网友F:
这个不懂就问,可以去联系他家的工程师的

网友G:
国产芯片的资料确实没有老外做的那么完善,这个要慢慢来。

网友H:
什么时候可以更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什么时候可以更新啊?

您好,目前NetLib库及使用文档已整理完成,可去我们官网下载最新的EVT例程,在ETH文件夹下有对应的例程及使用文档,如下图。
CH32V307 EVT下载链接:http://www.wch.cn/downloads/CH32V307EVT_ZIP.html

网友I:
以太网这块如果文档不清晰真的很不好搞

网友J:
没有啥参考demo么?如果有的话,还好

网友K:
没有玩过,帮顶一下。

网友L:
还不如直接找他们家的工程师来的更解决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您好,目前我们netlib库及其说明正在整理完善,整理完成后会第一时间放在官网。关于你的问题,可以定时调度 ...

现在运行EVT例程,在while循环中加入delay测试这个方法的可行性,
WCHNET_MainTask();                              /*以太网库主任务函数,需要循环调用*/
if(WCHNET_QueryGlobalInt())                   /*查询以太网全局中断,如果有中断,调用全局中断处理函数*/
{
   WCHNET_HandleGlobalInt();
}
Delay_Us( 250 );
发现如果Delay_Us的参数超过250网络传输性能开始下降,超过1000传输性能非常差而且不稳定,传输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