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GPIO赋值你真的认为很简单吗?

楼主(2022-03-24):
#申请原创#

清0一个IO口,一条简单C语言搞定,如:
GPIOD->DOUT&=0XBF;

很多初学者会认为这是一个原子操作,实际用KEIL做汇编,会发现有6条汇编指令来完成,如下面图片所示。

前两行汇编,是取址和算出DOUT寄存器并读出里面的值存在R0中;中间两行汇编,是将R0和0XBF运算后存于R0中;最后两行是用R1寻址DOUT寄存器,并将R0的值回写到DOUT中。

所以C中IO赋值语句不是原子操作,有没有想过,整个赋值过程会被中断打断?如果在这6行汇编中产生中断,要注意:
1.如果中断产生,会立即响应中断函数,中断函数中如果没对相同的端口,如上图的GPIOD的DOUT做操作,那不会产生什么异常;
2.如果中断函数中刚好有对GPIOD的DOUT做操作,那有可能会产生异常现象(因为退出中断后,又做了一次DOUT赋值)。

另外,大家要注意的是,从上面汇编最后两行来看,DOUT寄存器回写是8位同时回写。GPIOD->DOUT&=0XBF的目的本来是对第6位进行清0,但实际上最后回写时还是做了一次8位回写(关于GPIO输出操作,大家可以参考对比一下F103的BRR/BSRR操作,是不用16位同时回写的,但F003没有这两个寄存器)。

GPIO赋值是不是也挺复杂的。有兴趣多看看汇编出来的效果。

网友A:
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以下方案应对楼上的赋值问题:关闭中断
GPIOD->DOUT&=0XBF;
开中断

这样进入中断处理函数中读取的数值就是成功赋值的。

网友B:
看完楼主精彩的分析有个小疑问:中断里对寄存器赋值是常规操作吗?

网友C:
那是不是说,对于003芯片,相同GPIO的不同引脚操作,最好是都放在主函数,或者都放在中断中?

网友D:
全放在中断中也会出现中断相互嵌套打断的问题,还是放主循环或者暂时关中断比较靠谱

网友E:
学到了学到了,亲测用f103直接操作ODR也会出现这个逻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完楼主精彩的分析有个小疑问:中断里对寄存器赋值是常规操作吗? ...

没有问题啊

网友F:
研究的真仔细哈

网友G:
确实认为很简单了,因为只是用,没研究这么深入

网友H(2022-11-03):
以前没有太注意这个。

网友I:
IDR不是直接赋值的吗?

网友J:
寄存器操作的时候需要注意了。

网友K:
只是用,没研究这么深入

网友J:
这个函数里面是这么定义的吗?

网友L(2023-01-03):
中断相互嵌套打断好像是不可避免啊

网友M:
使用寄存器配置的吗?

网友N:
GPIO使用库函数简单呢。

网友O:
习惯使用寄存器操作。

网友P:
这个操作非常的难吗?

网友:
这个赋值有问题吗?

网友(2023-02-04):
主要是唤醒的方式不同造成的吧。

网友Q:
以后图形化开发就简单多了。

网友O:
好吧,看了楼主的 总结确实不简单。

网友R:
单片机的IO口功能多了,所以配置有比较复杂了。

网友S:
这个GPIO赋值不是很难吧。

网友M:
GPIO_WriteBit但看样子好像只能对一个管脚进行。

网友R:
看准寄存器,把握好寄存器的状态配置。

网友T:
这个难,你能干什么。哈哈哈

网友U:
这个不都是函数赋值的吗?

网友V:
确实没有51单片机的时候简单。

网友W:
对于某个端口的赋值怎么写

网友X:
这个赋值的时候不影响操作的吧?

网友Y:
还好吧,所有外设中最简单的了。

网友Z:
gpio_write函数赋值可以是二进制数吗?

网友AA:
这个寄存器操作是不是更简单一些?

网友AB:
现在的程序都是标准的程序库,用起来也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