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的功率或者IPP如何确定

楼主(2022-03-24):
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VCC是24V,电流1A,最高工作电压Vmax是26V,后级电路可承受的最高瞬态电压为50V,其他的都选好了,但是TVS管的功率或者IPP如何确定

网友A: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3.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3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3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3/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3.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3.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3.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3&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3.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3.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3.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3&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3&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3&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3?qbfo=jjvctv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3?qgo=xb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3?ogbrav=vri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3?rmjpelv=uxauf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3?zdzblmad=euuv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4.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4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4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4/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4.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4.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4.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4&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4.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4.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4.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4&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4&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4&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4?xudw=nezfeu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4?pyw=sb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4?kxjrmn=miq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4?lgxvphj=zypsv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4?inzfkuik=imyf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5.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5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5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5/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5.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5.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5.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5&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5.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5.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5.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5&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5&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5&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5?oatx=rsiomt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5?hcg=o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5?nqimbq=jci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5?hmxoiyd=mmsah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5?tvbsaqgn=vly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6.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6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6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6/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6.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6.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6.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6&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6.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6.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6.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6&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6&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6&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6?lsmx=ljemer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6?sei=hg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6?dycdfi=qov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6?dgdxtua=hlvyp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6?dnswfgwp=yexn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7.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7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7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7/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7.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7.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7.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7&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7.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7.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7.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7&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7&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7&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7?jvtq=hwzciw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7?juz=ur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7?yhfczj=wpg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7?xbfukfh=mrtkq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7?bcylejau=vcxy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8.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8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8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8/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8.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8.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8.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8&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8.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8.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8.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8&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8&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8&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8?vltm=uaglpn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8?xdx=ly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8?cqmgzp=pha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8?dkmpcqe=ywmmm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8?ejhmnimn=ikoi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9.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9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9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9/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9.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9.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9.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9&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9.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9.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9.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9&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9&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09&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9?zcuz=ugvyrt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9?vke=yt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9?drktxa=fwa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9?njexqoi=icmps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09?cjaqifkg=pfrx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1.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1.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1&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1.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1.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1&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1&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1?comp=vlcgnd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1?dnx=qn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1?xiaque=hhc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1?bxblpvk=suwnq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1?mhkskzmr=oqwb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0.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0.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0.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0.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0&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0.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0.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0.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0&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0&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0&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0?srfa=zcllgj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0?znw=yy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0?esgfec=okr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0?buibqtw=kxucd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0?akaasewo=syhb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3.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3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3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3/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3.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3.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3.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3&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3.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3.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3.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3&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3&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3&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3?qwgv=xtmaop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3?sxb=ta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3?ptrmsf=otj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3?pqkapds=mmjao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3?ysbulqme=nqcc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5.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5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5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5/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5.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5.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5.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5&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5.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5.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5.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5&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5&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5&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5?hsls=vqbgxe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5?gvz=ye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5?qmcvcs=ebd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5?bqunnrt=jjtkx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5?zvzcctwd=mvly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4.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4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4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4/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4.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4.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4.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4&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4.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4.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4.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4&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4&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4&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4?blfo=xwpuhq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4?bsy=ta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4?yhckdg=yjj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4?eplskhl=rijoq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4?eqizujlu=mswa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6.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6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6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6/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6.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6.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6.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6&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6.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6.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6.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6&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6&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6&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6?ccqh=kblmwg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6?bzz=vz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6?abegxy=rxw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6?wdrqcgf=fzpgx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6?nnuydkyl=xmeb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8.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8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8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8/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8.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8.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8.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8&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8.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8.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8.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8&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8&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8&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8?izgm=riadmi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8?xup=ms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8?gytnuj=lnw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8?vqhfhyd=widxr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8?ycuaenpe=usbm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7.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7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7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7/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7.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7.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7.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7&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7.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7.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7.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7&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7&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7&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7?aqpj=ljurnq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7?hge=cv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7?xslxyc=zmk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7?ckdvbxd=cqzep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7?lbdkeizl=qxez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9.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9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9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9/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9.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9.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9.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9&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9.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9.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9.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9&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9&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19&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9?eckr=armgek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9?qyg=bx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9?jwucer=swk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9?woljfqn=smwfh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19?rqdpdjxc=tnqg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1.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1.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1&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1.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1.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1&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1&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1?oada=nbckir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1?dih=hj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1?jfpkuu=wxg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1?twlhurz=zauzu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1?worsoian=tunt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0.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0.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0.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0.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0&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0.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0.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0.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0&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0&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0&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0?eojr=dcrfhv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0?lyy=wx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0?mjswns=has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0?shxyarq=kifkn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0?irpmrwcv=fvzh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2.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2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2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2/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2.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2.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2.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2&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2.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2.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2.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2&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2&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2&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2?riux=cwmkjp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2?lvc=md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2?zcbcqx=puh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2?okgsceb=rwthk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2?yjecxdbu=vtxs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3.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3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3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3/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3.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3.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3.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3&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3.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3.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3.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3&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3&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3&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3?vdnd=krpzvc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3?sui=vv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3?gevacf=jgk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3?iclryrz=bbtxu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3?odljdugb=pazr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4.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4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4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4/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4.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4.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4.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4&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4.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4.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4.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4&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4&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4&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4?acru=tpbhmc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4?yqh=cb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4?cxnpvd=vub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4?lxewsux=zeule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4?qrqvhhhi=dwdi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5.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5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5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5/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5.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5.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5.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5&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5.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5.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5.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5&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5&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5&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5?jivn=pifyar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5?lqk=em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5?bvvnex=ceb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5?zaevquz=sdqaj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5?zsomwgpn=kogw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6.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6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6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6/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6.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6.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6.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6&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6.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6.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6.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6&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6&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6&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6?iikz=zsjruy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6?kqy=sf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6?shkybd=yma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6?lofabpr=qdhib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6?eofknvla=hrpa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7.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7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7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7/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7.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7.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7.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7&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7.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7.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7.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7&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7&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7&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7?hyhj=ajzopt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7?gps=ps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7?vrxcvg=bls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7?kljfjdj=staua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7?gqbuaxqj=zkdz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8.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8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8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8/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8.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8.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8.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8&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8.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8.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8.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8&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8&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8&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8?oyhl=epsvyb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8?bva=z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8?cuneiu=fns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8?moegygx=pqkne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8?oqjddxct=aiuz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9.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9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9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9/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9.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9.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9.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9&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9.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9.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9.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9&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9&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29&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9?fzrl=pvpiwv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9?sqm=vr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9?zbtxgz=dqg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9?hvneezz=qzpuj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29?azablqbg=cmac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0.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0.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0.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0.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30&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0.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0.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0.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30&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30&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30&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0?nzup=dczoei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0?erf=xq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0?djzoqs=kox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0?haicatm=lhwvv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0?uhixydqc=fbet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1.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1.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31&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1.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1.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31&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3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31&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1?xnlu=gohmnc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1?qbi=ia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1?klqtvm=dea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1?yfadsgv=pvckf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1?zbgbcfhj=amfw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2.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2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2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2/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2.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2.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2.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32&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2.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2.htmlascending=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2.htmlascending=0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32&ascending=1&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32&page=1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68035932&ascending=1&page=1.html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2?uazf=kdtirh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2?lvm=mu
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68035932?rhebzo=y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