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ix 如何配置DHCPv4 relay场景测试——网络测试仪实操

楼主(2022-03-25):
1.测试说明
本文主要介绍DHCPv4 Relay场景的测试仪配置方法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
DHCPv4 Relay原理:
DHCP中继代理,就是在DHCP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转发DHCP数据包。当DHCP客户端与服务器不在同一个子网上,就必须有DHCP中继代理来转发DHCP请求和应答消息。DHCP中继代理的数据转发,与通常路由转发是不同的,通常的路由转发相对来说是透明传输的,设备一般不会修改IP包内容。而DHCP中继代理接收到DHCP消息后,进行转换源目的IPMAC生成一个DHCP消息,然后转发出去。
DHCP客户端看来,DHCP中继代理就像DHCP服务器;在DHCP服务器看来,DHCP中继代理就像DHCP客户端。

2.测试拓扑
拓扑说明
1)测试仪两个端口和交换机的两个端口相连
2测试P1端口模拟DHCPv4 ServerP1端口模拟DHCPv4 Client,交换机作为relay设备

3.测试思路
1在交换机上配置好relay配置
2测试仪上分别模拟DHCPv4 serverclient
3)启动所有协议
4配置serverclient之间的绑定流量,发送流量验证连通是否正

4.测试步骤
4.1在交换机上配置好DHCPv4 Relay的配置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1
undo portswitch
ip address 93.1.1.1 255.255.0.0
dhcp select relay
dhcp relay server-ip 94.1.1.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2
undo portswitch
ip address 94.1.1.1 255.255.255.0
注:此处配置根据各自交换机配置命令来进行配置,配置方法和命令受设备类型和厂家影响,此处我使用的是华为S5700
4.2注意事项
1client端和server端绑定interface上的mac地址需要隔开,不能够冲突,如果client需要获取多个地址,需要预留隔开足够的mac地址空间
2server端的地址池需要添加两个网段的地址,一个是和serverinterface同网段,一个是和DUTrelay接口地址同网段地址

4.3测试仪配置IPV4接口
1renix配置界面点击“添加接口”然后选择Ipv4接口
2Ipv4网关地址配置为DUT上直连接口的ip地址
3IPV4地址处配置和网关地址同网段的其他地址

4.4配置DHCPv4客户端
1点击端口下的2-3层协议”
2在右侧的选择框中选择DHCPv4客户端”,切换到DHCPv4客户端配置界面
3点击上方的“添加DHCPv4客户端”,添加DHCPv4客户端配置
4DHCPv4客户端和interface绑定,在接口名称下拉框中选择需要绑定的interface

       注:如果需要获取多个地址,需要在和DHCPv4客户端绑定的interface上配置多个地址(需要获取多少个地址,地址数量填写多少,但是需要在地址池地址数量内)
4.5配置DHCPv4服务端
1)点击端口下的“2-3层协议”
2)在右侧的选择框中选择DHCPv4服务端端”,切换到DHCPv4服务端配置界面
3点击上方的“添加DHCPv4服务端”,添加DHCPv4服务端配置
4DHCPv4服务端和interface绑定,在接口名称下拉框中选择需要绑定的interface
5点击服务端配置界面的“编辑地址池“,添加地址池
:地址池需要同时添加relay端和server端两个网段的地址

4.6启动所有协议,并查看DHCPv4是否获取到地址
4.6.1在配置界面,点击全局的“2-3层协议”,然后点击“全部开始”,启动DHCPv4的服务端和客户端

4.6.2然后在统计界面选择查看DHCPv4的客户端获取地址是否成功(此处成功bound 10个会话数)

4.7配置DHCPv4服务端和客户端的绑定流量,并发送流量验证是否连通正常
4.7.1DHCPv4客户端获取地址和服务端之间配置绑定流量
4.7.2将流发送模式设置为time,时间为10s,负载为1000/每秒,然后发送所有流量验证连通情况
可以看到两条流量收发一致,都为1000个报文,流量收发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