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F4P6 FMC问题 读出来都是0XFFFFFFF

楼主(2022-03-25):
void FLASH_Erase(void)//擦除程序必须变成ff才可以
{
    uint32_t EraseCounter;
    fmc_unlock();
    fmc_flag_clear(FMC_FLAG_END | FMC_FLAG_WPERR | FMC_FLAG_PGERR);
    for(EraseCounter = 0U; EraseCounter < PageNum; EraseCounter++)
          {
                        fmc_page_erase(FMC_WRITE_START_ADDR + (FMC_PAGE_SIZE * EraseCounter));
                        fmc_flag_clear(FMC_FLAG_END | FMC_FLAG_WPERR | FMC_FLAG_PGERR);
    }
    fmc_lock();
}
void FLASH_Write(uint32_t DATA_32)//写入FLASH
{
//        FLASH_Erase();
        fmc_unlock();
        address = FMC_WRITE_START_ADDR;
        while(address < FMC_WRITE_END_ADDR)
        {
          fmc_word_program(address, DATA_32);
          address += 4U;
          fmc_flag_clear(FMC_FLAG_END | FMC_FLAG_WPERR | FMC_FLAG_PGERR);
        }
        fmc_lock();
}
uint32_t FLASH_Read_only(void)//只读
{
  uint32_t Date_Read=0;
        Date_Read = (*(uint32_t *)FMC_WRITE_START_ADDR);
  return Date_Read;
}

网友A:

地址有没有超出容量,这个点很重要,还有就是选得地址是不是一页的起始地址搜索
复制

网友B(2024-02-21):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