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方案求解 12V转正负50V

楼主(2022-03-25):
大神们,要一个5或者12V输入,输出两路±50V的电源,负载电流1mA足够,纹波尽量低怎么弄最简单快捷小巧呢?成本不计。有没有什么巧妙的思路推荐没

网友A:
买一个金升阳的模块即可。

网友B:
You can try to use a Charge Pumps to set up a circuit.

网友C:
坛友楼上坛友的意见,建议使用倍压电路。

网友D:
如果是12V输入,用电容+二极管倍压电路就可以,但是输出电压精度没那么高,二极管、电容也用得多。
如果是5V输入,则还是建议用 升压IC+多线圈电感 实现,订做电感(或变压器),几毛钱一个,一个输入线圈,2个输出线圈,并且可以输入3~24V都可以。

网友E:
做个逆变器。输出两组带中心抽头的交流电,然后整流,加线性稳压生成 2x ±50VDC。

网友F:
输出特性
技术指标                                      技术参数                  测试条件
纹波和噪声 (滤波后测试)        ≤300mV p-p, max        20MHz带宽
DCDC电源模块
效率高达 80%以上
1*2英寸标准封装
电源正负双输出
稳压输出
输入电压分为:4.5~9V、9~18V、及18~36VDC标准(2:1)宽输入电压范围
输出正负电压:±50V、±100VDC、±110VDC、±150VDC、±200VDC、±250VDC等
现货模块

网友G:
这不都是标准的开关电源电路么。升压,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