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STM32 自定义频率与占空比PWM输出的方法 - STM32/STM8单片机论坛 - ST MCU意法半导体官方技术支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其他ST产品]

STM32 自定义频率与占空比PWM输出的方法

楼主(2022-03-25):
PWM应用非常广泛,但是不同的项目对输出的PWM又有特殊要求,为满足这些要求我们需要更多的实验来验证。接下来讲述图一显示波形的输出方法步骤(图二为异常波形)。

楼主:
一、本实例所使用资源:

1、TIM4_CH3(对应管脚PB8)用于输出PWM波形

2、TIM3用于产生中断

3、MDK 软件仿真方法

楼主:
二、执行过程:

1、初始化配置TIM4_CH3对应管脚的PWM输出功能(频率与占空比可变)。

2、初始化配置使用TIM3定时器中断功能,中断时间的配置需要根据PWM输出波形配置(定时器中断时间可变)。

3、在main()函数中调用TIM4与TIM3的初始化函数。

楼主:
三、具体代码:

int main(void) //主函数
{undefined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
TIM4_PWM_Init(999,7199); //TIM4 PWM输出初始化
TIM3_Interrupt_Init(999,7199); //TIM3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pwmval= 600; //占空比

while(1) ;
}

void TIM4_PWM_Init(u16 arr,u16 psc) //TIM4 定时器PWM输出功能初始化函数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PWM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正向通道有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反向通道无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占空时间

// TIM_OC1Init(TIM4,&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1
// TIM_OC1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OC2Init(TIM4,&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2
// TIM_OC2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3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3
TIM_OC3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4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4
TIM_OC4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4,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4,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void TIM3_Interrupt_Init(u16 arr,u16 psc) //TIM3定时器中断功能初始化函数
{undefined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5000为50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0K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 | TIM_IT_Trigger,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抢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相应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服务函数
{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undefined
++Event;
if(Event == 1)
{undefined
TIM_SetCompare3(TIM4,(led0pwmval*80)/100);
}
if(Event == 2)
{undefined
Event = 0;

TIM_SetCompare3(TIM4,(led0pwmval*20)/100);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
}

楼主:
调试方法:PWM频率和占空比的修改最好是通过中断来实现,即用一个定时器定时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修改PWM输出频率与占空比。

楼主:
如果想输出“图一”PWM波形,只能通过定时器中断的方法完成,而且定时器中断频率必须与PWM输出频率一致才能输出“图一”所示波形

网友A(2023-11-05):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B: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C: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D: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E: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

网友D: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F: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G: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网友H: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

网友C: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I:
用定时器模拟

网友J:
用中断修改PWM占空比

网友K:
试验负荷试验是在特定的试验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L:
在完成测试后,必要分析测试成果并举行评估

网友M:
旌旗灯号防雷电路应满意响应接口旌旗灯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庇护装备兼容。

网友N:
修改具有中断的PWM占空比

网友O:
The test load test is conducted under specific test conditions

网友P:
跟着对于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长

网友A:
通过交流电源插头从产品中流走

网友A: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A: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A: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A: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

网友A: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A: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A: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A: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A: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