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外部中断无法触发的问题

楼主(2022-03-25):
很多教程在讲解外部中断时,基本上都将接受外部中断的GPIO设置为浮空输入,即GPIO_Mode_IN_FLOATING,这样的话对应的GPIO会是低电平状态,如果外部不加上拉电阻的话,STM32无法响应外部的下降沿中断。为了简化硬件设计(不加外部上拉电阻),建议设置对应的GPIO为外部上拉输入,即GPIO_Mode_IPU,这样GPIO默认电平为高,STM32就可以正常响应外部的下降沿中断了。

网友A:
使用的问题

网友B(2022-04-29):
正常来说一定要有上下拉电阻的,这样能稳定可靠一些

网友C:
内部上拉其实也行,和外置上拉差不多

网友D:
浮空不是很OK啊,会不稳定的

网友E:
这个外部触发中断的话需要跟外部电路和电平来说的

网友F:
这个分析挺对的,正常来说是上拉配置,然后被拉低就认可被触发了

网友G:
一般也不会无法触发的问题啊,这是跟配置有关系的

网友H:
建议都是配置成上拉或者下拉来使用

网友I:
浮空好像不是这么用的吧,在ADC的话好像是可以

网友J:
这个建议有效,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K:
最好是加外部的上下拉,不然有的MCU不带上下拉功能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