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进不了外部中断的一个可能原因

楼主(2022-03-25):
近期在使用一块STM32的板子的时候,用库函数和外部中断来接收霍尔传感器信号,配置了很久,就是进不去外部中断。

楼主:
IO口的初始化函数如下:

void Hall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使能PORTA,PORT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复用功能时钟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使能HALL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        //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1;                                        //子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 配置Hall接口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HALL信号检测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清空中断标志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7);     //清除中断标志位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清除中断标志位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清除中断标志位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7 | GPIO_PinSource8 | GPIO_PinSource9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7 | EXTI_Line8 | EXTI_Line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 I/O线中断,中断线为PC7、PC8、PC9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7) != RESET) //确保是否产生了EXTI Line中断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7);     //清除中断标志位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8) != RESET) //确保是否产生了EXTI Line中断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清除中断标志位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9) != RESET) //确保是否产生了EXTI Line中断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清除中断标志位
  }
  LED1=!LED1;//每进一次外部中断,LED1切换一次
}

楼主:
上述初始化代码,咋一看,没发现啥问题,可就是进不了中断。
后来发现是这一语句的问题:

  1.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7 | GPIO_PinSource8 | GPIO_PinSource9 );

楼主:
通过GPIO_PinSource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

#define GPIO_PinSource0            ((uint8_t)0x00)
#define GPIO_PinSource1            ((uint8_t)0x01)
#define GPIO_PinSource2            ((uint8_t)0x02)
#define GPIO_PinSource3            ((uint8_t)0x03)
#define GPIO_PinSource4            ((uint8_t)0x04)
#define GPIO_PinSource5            ((uint8_t)0x05)
#define GPIO_PinSource6            ((uint8_t)0x06)
#define GPIO_PinSource7            ((uint8_t)0x07)
#define GPIO_PinSource8            ((uint8_t)0x08)
#define GPIO_PinSource9            ((uint8_t)0x09)
#define GPIO_PinSource10           ((uint8_t)0x0A)
#define GPIO_PinSource11           ((uint8_t)0x0B)
#define GPIO_PinSource12           ((uint8_t)0x0C)
#define GPIO_PinSource13           ((uint8_t)0x0D)
#define GPIO_PinSource14           ((uint8_t)0x0E)
#define GPIO_PinSource15           ((uint8_t)0x0F)

楼主:
这里跟GPIO口的初始化就很大不同了,GPIO口初始化,你可以取或后进行赋值,但是现在:

  1. GPIO_PinSource7 | GPIO_PinSource8 | GPIO_PinSource9 =0x07|0x08|0x09=0x0F

楼主:
所以,你能还初始化到正确的外部中断吗?!
正确的初始化函数如下:

void Hall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使能PORTA,PORT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复用功能时钟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使能HALL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        //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1;                                        //子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 配置Hall接口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HALL信号检测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清空中断标志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7);     //清除中断标志位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清除中断标志位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清除中断标志位
        //老老实实一行一行来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7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8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9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7 | EXTI_Line8 | EXTI_Line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楼主:
这样初始化就能正常进入外部中断了。

网友A(2023-12-01):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B:
影响控制IC

网友C: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D: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E: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F: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

网友E: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G: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H: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I: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