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RCT6引脚功能及使用

楼主(2022-03-25):
(无正文)

楼主:
说明:

1)       VBAT:VBAT给RTC和备份区域供电,目的是在VDD断电时保证相关区域的数据内容有效,一般连接到外部电池。若不用此功能,可直接连接到VDD。

楼主:
2)       供电方案:

Ø  每个VDD各接一个0.1uF陶瓷电容,VDD3需要再接一个4.7~10uF的钽电容;

Ø  VDDA:10nF陶瓷电容+1nF钽电容;

Ø  VREF+:可接VDDA,也可接外部参考源,此时,需要接10nF陶瓷电容+1nF钽电容;

楼主:
3)       PC13/PC14/PC15:内部连接了模拟开关,只能通过少量的电流,驱动能力不够(不能用于点亮LED),且不能同时使用,尽量不用。

楼主:
4)       进入待机模式之后,PA0-WKUP引脚上的上升沿,作为待机模式唤醒条件。

楼主:
5)       USART/UART:CTS/RTS/CK/TX/RX,一般只使用TX/RX引脚实现异步通信,加上CK可以实现同步通信,CTS/RTS是硬件流控引脚,一般不用。

楼主:
6)       TIMER:TIM1~TIM8,其中,TIM1/TIM8为高级控制定时器,TIM2~TIM5为普通定时器,TIM6/TIM7为基本定时器。

楼主:
8)       SDIO:一般应用,只使用4根数据线(D0~D3)以及CMD/CK,分别代表控制线/时钟线。

楼主:
7)       I2S:I2S2/I2S3与SPI2/SPI3共用三个引脚,WS/NSS,CK/SCK,SD/MOSI,MCK与MISO不共用,I2S时序与SPI类似。

楼主:
SDIO:一般应用,只使用4根数据线(D0~D3)以及CMD/CK,分别代表控制线/时钟线。

网友A:
太贵了,回头是岸。

网友B(2023-11-05):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C: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D: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E: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F: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

网友D:
一般PCB是V-CUT,

网友G: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H: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G: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I: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

网友E: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E: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E: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E: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

网友E: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E: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E: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E: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E: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E: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