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如何判别引脚高低电平的?

楼主(2022-03-25):
我看了一些资料,感觉是内部使用电压比较器(施密特触发器)进行判断的,是这样吗,怎么查看这个阈值?那么是否可以通过修改阈值来修改高低电平的辨识值,单片机提供这个功能吗?

网友A:
阈值可以查单片机数据手册上的电气特性参数VIH和VIL,MCU都应该提供这个参数的。这个值一般都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