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F103ZET6 RAM调试教程

楼主(2022-03-25):
经过查资料和看刘凯老师的视频教程,摸索出了STM32F103ZET6的方法。废话少说,上步骤。

楼主:
.在MDK下工程管理按钮下多建立一个调试模式。

楼主:
2.选中刚才建立的RAM调试模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学习过DSP的同学都清楚,这里是模仿DSP项目调试中的两种方式,是为了有多钟调试模式,Flash模式,RAM模式。

楼主:
3.进入Option for target 配置RAM调试模式下的工程选项。
STM32F103ZET6 RAM空间是64K,用前面40K做ROM,后面做RAM,由于STM32 RAM空间映射地址是0x20000000(可以去查手册),所以配置如下。自己加法琢磨下就通了。至于ROM空间和RAM分配多大,看实际工程需要。

楼主:
4.Output 选项下,设置如下图所示,hex文件处勾选和不勾选是一样的,关键是Select Folder for Object
因为你在flash调试模式下会生成一堆Obj文件,但是现在是RAM模式,所以生成的文件不能放在一起,会冲突,需要另外在工程根目录下,新建文件夹保存这些文件,就通过这里选择。

楼主:
5.Listing,Usr C/C++ ASM 这四项不用动,保持Flash模式下就行了。

楼主:
6.Linker 菜单下,这里要注意,先不勾选Use memory Layout Form Targer Dialog,是为了要更改ROM和RAM的起始地址,配置如下。配置好了,再把其勾上。可以前后连接文件下对比XXX.sct文件,可以看到地址是变化的。

楼主:
8.ultitle中的设置如下所示。
又是ROM和RAM空间的选择。

楼主:
9.好了,重新编译一下。先点击**,再点击调试。就完成了,这样子做就可以延长Flash的寿命了。注意,RAM调试中软件Reset是没用的,程序指针会跑回Flash处,所以希望MDK5.2以后的版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A(2023-11-05):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B: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C: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D: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E: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C: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F: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G: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F: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H: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

网友D: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D: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D: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D: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D: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D: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D: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D: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D: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D: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