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rct6最小系统

楼主(2022-03-25):
组成:电源 复位 时钟 调试接口 启动
1、电源 : 一般3.3V LDO供电 加多个0.01uf去耦电容
2、复位:有三种复位方式:上电复位、手动复位、程序自动复位
通常低电平复位:(51<a  target="_blank" data-report-view="{"spm":"1001.2101.3001.7020","dest":"https://so.csdn.net/so/search?q=%E5%8D%95%E7%89%87%E6%9C%BA&spm=1001.2101.3001.7020"}" data-report-click="{"spm":"1001.2101.3001.7020","dest":"https://so.csdn.net/so/search?q=%E5%8D%95%E7%89%87%E6%9C%BA&spm=1001.2101.3001.7020"}" data-tit="单片机" data-pretit="单片机">单片机高电平复位,电容电阻位置调换)
上电复位,在上电瞬间,电容充电,RESET&spm=1001.2101.3001.7020" target="_blank" data-report-view="{"spm":"1001.2101.3001.7020","dest":"https://so.csdn.net/so/search?q=RESET&spm=1001.2101.3001.7020"}" data-report-click="{"spm":"1001.2101.3001.7020","dest":"https://so.csdn.net/so/search?q=RESET&spm=1001.2101.3001.7020"}" data-tit="RESET" data-pretit="reset">RESET出现短暂的低电平,该低电平持续时间由电阻和电容共同决定,计算方式如下:t = 1.1RC(固定计算公式) 1.110K0.1uF=1.1ms
需求的复位信号持续时间约在1ms左右。

楼主:
手动复位:按键按下时,RESET和地导通,从而产生一个低电平,实现复位。
对于复位电路,由电阻,按键,电容三个元器件构成,电阻是做消耗用,起一个限流作用,电容主要是利用电压不能突变和隔直通交的原理,按键当然是电路的通和断。电源3.3V突然接通,在没有按按键的情况下,电容因为其极板的电压不能突变,于是乎电容两端还是会保持0V,但是上方电源是3.3V,于是乎RESET就会有3.3V的电压。但是一旦到了一定时间,电容两端就会充电充满,即为3.3V,即和电源等电位,等电位就相当于没有电压,即为0,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后RESET就会变成0V,从RESET从3.3V到0V这个时间变化极快,肉眼是难以察觉的,但是电路只要检测到高电平就会复位,所以单片机复位就完成了上电自动复位。
3、时钟 : 晶振+起振电容 +(反馈电阻MΩ级)

楼主:
如使用内部时钟:
对于100脚或144脚的产品,OSC_IN应接地,OSC_OUT应悬空。

楼主:
2)对于少于100脚的产品,有2种接法:
i)OSC_IN和OSC_OUT分别通过10K电阻接地。此方法可提高EMC性。
32.768KHZ:
可选择只接高速外部时钟8MHZ或 既多接一个32.768MHZ的外部低速时钟。
32.768KHZ时钟作用: 用于精准计时电路 万年历
通常会选择32.768KHz的晶振,原因在于32768=2^15,而嵌入式芯片分频设置寄存器通常是2的次幂的形式,这样经过15次分频后,就很容易的1HZ的频率。实现精准定时。用于精准计时电路 万年历

楼主:
晶振:一般选择8MHZ 方便倍频
有源:更稳定 成本更高 需要接电源供电 不需要外围电路 3脚单线输出
无源:精度基本够 方便灵活 便宜 最大区别:是否需要单独供电 无源晶振需要外接起振电容:晶振的两侧有两个电容
OSC——OUT不接,悬空

楼主:
作用:
1、使晶振两端的等效电容等于或接近于负载电容;
2、起到一定的滤波的作用,滤除晶振波形中的高频杂波;
该起振电容的大小一般选择10~40pF,当然根据不同的单片机使用手册可以具体查阅,如果手册上没有说明,一般选择20pF、30pF即可,这是个经验值。
调整电容可微调振荡频率:
一般情况下,增大电容会使振荡频率下降,而减小电容会使振荡频率升高,
反馈电阻: 1M 负反馈 同时也是限流

楼主:
1、连接晶振的芯片端内部是一个线性运算放大器,将输入进行反向180度输出,晶振处的负载电容电阻组成的网络提供另外180度的相移; 整个环路的相移360度,满足振荡的相位条件,

楼主:
2、 晶振输入输出连接的电阻作用是产生负反馈,保证放大器工作在高增益的线性区,一般在M欧级;

楼主:
3、 限流的作用,防止反向器输出对晶振过驱动,损坏晶振,有的晶振不需要是因为把这个电阻已经集成到了晶振里面。

楼主:
4、启动: 用户使用通常都设置成Boot0 Boot1均为0即均为低电平
M3核的器件有3种启动方式,M4的有4种。通过BOOT0,BOOT1的电平进行选择。
STM32三种启动模式对应的存储介质均是芯片内置的,它们是:
1)用户闪存 = 芯片内置的Flash。
2)SRAM = 芯片内置的RAM区,就是内存啦。
3)系统存储器 = 芯片内部一块特定的区域,芯片出厂时在这个区域预置了一段Bootloader,就是通常说的ISP程序。这个区域的内容在芯片出厂后没有人能够修改或擦除,即它是一个ROM区,它是使用USART1作为通信口。

楼主:
5、调试接口:STM32有两种调试接口,JTAG为5针, SWD为2线串行(一共四线)
此外还有采用USB进行程序烧写和数据输出:和电脑USB口连接也可以进行小负载驱动供电。
通常采用CH340G的芯片:实现USB转串口。
需要单独的振荡电路 12MHZ
使用该芯片将电脑的USB映射为串口使用, 注意电脑上应安装串口驱动程序,否则不能正常识别。

楼主:
当烧写程序时,我们希望BOOT0=1,BOOT1=0。当烧写完成后我们希望BOOT0=0,BOOT1=0(这个模式BOOT1可以是0可以是1,这里我们让BOOT1拉低,即整个过程BOOT1都为L接地,简化电路设计)。

楼主:
欢迎讨论

网友A(2023-11-05):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B: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C: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D: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B: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E: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F: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E: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G: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H: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C: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C: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C: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C: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C: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C: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C: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C: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C: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C: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