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PWM驱动电机调速合适吗

楼主(2022-03-25):
直流电机调速一般是用PWM做的吗?
我怎么发现会有振动声音。

楼主:
我用的是直流有刷电机,不知道这种电机调速一般怎么做啊。

网友A:
一般马达规格书会有PWM输入范围,起动限制等等

网友B:
是不是pwm调整的太频繁了

网友C:
可能跟PWM的频率有关,频率接近了电机的共振频率了,修改一下频率试试。

网友D(2022-05-21):
如果听到震动声音,可能是你的PWM频率没对上吧

网友E:
直流电机属实试用PWM来驱动的

网友F:
你看看你的电机驱动参数,看看使用的PWM驱动频率是多少

网友G:
之前我也用PWM来调试的,但是没听到有振动声

网友H:
你可能是频率没对应上导致的,其实电机也是有频率的,都是有说明的

网友I:
你要是PWM调试好了,不会出震动声音的

网友J:
你问问做电机驱动的厂家咋回事儿吧,也许就能帮助你了

网友K:
是不是你的直流电机的问题呢?换一个是否这样呢?

网友L:
可能是你的频率没对上,改改PWM的频率试试

网友M:
貌似可以吧,频率调整下

网友N:
没什么不合适的,很多都这么干,换换频率

网友O:
相当合适~

网友P:
方向没错,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