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多次结束对话框死机

楼主(2022-03-25):
串口发送指令使用GUI_CreateDialogBox() 创建了对话框,

对话框中有“确定”按钮。通过“确定”按钮结束对话框,
(确定按钮内有end_dialog,和delte_windows两个函数)

这个过程反复多次次后,就会有死机的现象

网友A:
大概率内存泄漏问题

网友B(2022-04-29):
你可以仿真的时候跟踪看看,通过仿真器调试

网友C:
没怎么做过GUI方面的设计,所以比较生疏,你可以通过调试或者printf来看看程序运行在哪儿死机的

网友D:
通过程序跟踪调试呗,看看为什么会死机

网友E:
是不是哪里程序没做初始化导致的呢?

网友F:
多次点击按钮会死机?好蹊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