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MHZ的STC32G跑不过45MHZ的STC8H吗?有图

楼主(2022-03-25):
1,45MHZ的STC8H跑一个1MS的延迟程序,用的是STC提供的例子。
2,把这个程序放到35MHZ的STC32G上运行,执行时间却是2.5MS。

网友A:
不应该。有否些wtst=0; 上程序。 新手需要注意的。

网友A:
难道是惊天重大bug?

网友B:
STC32G初始化时需要把WTST设置为0,否则执行指令会产生7个等待时间,从而导致速度变慢。STC官网的32G实验箱演示程序里面主函数第一条指令基本上都是WTST=0;我在网上看到也有人做了同样的测试,有兴趣了解一下。
https://zhuanlan.zhihu.com/p/4808714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有否些wtst=0; 上程序。 新手需要注意的。

都是STC提供的例子,直接套用,单纯为了测试下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32G初始化时需要把WTST设置为0,否则执行指令会产生7个等待时间,从而导致速度变慢。STC官网的32G实验箱 ...

都是STC的代码

网友C:
8位操作STC32G和STC8指令效率一样,35MHz肯定跑不过45MHz

网友D:
STC32G的性能提升主要得益于内存架构的优化。

网友E:
看看汇编后代码区别,感觉应该提高在32位运算速度上,基本的延时看不出来,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选择恰当的存储器模式也很重要,不同模式性能差别很大。

网友F:
同频下,仅仅运行简单的for循环或whie循环的软件延时,指令差不多,所以速度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一旦执行数**算,差别就很大了。

#define MAIN_Fosc   30000000L   //定义主时钟

u32        dat[]={123456UL, 34567, 3456789012UL, 543210UL,0};
u32 a,c,d;

/**********************************************/
void main(void)
{
    u16  i;

    WTST = 0;  //STC32G要执行这句, STC8H不要。

    P1M1 = 0;
    P1M0 = 0;

    while (1)
   {
      for(i=0; i<10000; i++)
      {
      //   NOP(10);     //STC32G 5ms, STC8H 5.7ms
      //   a = dat[0];
      //   c = dat[1];
      //   d = a * c;   //STC32G 无MDU32  8ms, 有MDU32 6.65ms, STC8H 34.5ms

           a = dat[2];
           c = dat[3];
           d = a / c;   //STC32G 无MDU32 78ms, 有MDU32 12.0ms, STC8H 181ms
      }
      P10 = ~P10;     //指示时间
      }
}

STC32G的计算速度,是8位机无法企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汇编后代码区别,感觉应该提高在32位运算速度上,基本的延时看不出来,可以测试一下。 ...

确实是这样,同样的LCD刷屏测试,,35MHZ的STC32G也比45MHZ的STC8H慢,大约慢28%,和频率差距一致。也就是说,大量用到SHORT,LONG,FLOAT等的应用,STC32G才有运行优势,,,

    while(1)
    {
        LED=~LED;
        TFT_ShowString(1,1,(unsigned char*)"1234567812345678");
        TFT_ShowString(2,1,(unsigned char*)"1234567812345678");
        TFT_ShowString(3,1,(unsigned char*)"1234567812345678");
        TFT_ShowString(4,1,(unsigned char*)"1234567812345678");
        TFT_ShowString(5,1,(unsigned char*)"1234567812345678");
        TFT_ShowString(6,1,(unsigned char*)"1234567812345678");
        TFT_ShowString(7,1,(unsigned char*)"1234567812345678");
        TFT_ShowString(8,1,(unsigned char*)"1234567812345678");

    }

网友G:
用 STC32G12K128 的 DMA 支持的 TFT彩屏接口,  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专门的外设去做

网友H:
第一次开发32位单片机,肯定有这里或那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 STC32G12K128 的 DMA 支持的 TFT彩屏接口,  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专门的外设去做
...

抓紧出70MHZ的STC32G才是正路。。

网友I:
STC什么时候自己研发芯片了再说,这么多年了老是满足于做山寨,这样的公司没有未来。

网友F:
昨晚太晚程序没仔细看反汇编,有点问题,下面是今天严格看过反汇编的:
同频下,仅仅运行简单的for循环或whie循环的软件延时,指令差不多,所以速度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一旦执行数**算,差别就很大了。

#define MAIN_Fosc   30000000L   //定义主时钟

u32        dat[]={123456UL, 34567, 3456789012UL, 543210UL,0};
u32 a,c,d;

/**********************************************/
void main(void)
{
    u16  i;

    WTST = 0;  //STC32G要执行这句, STC8H不要。

    P1M1 = 0;
    P1M0 = 0;

    while (1)
   {
      for(i=0; i<10000; i++)
      {
      //   NOP(10);     //STC32G 5ms, STC8H 5.7ms
      //   a = dat[0];
      //   c = dat[1];
      //   d = a * c;   //STC32G 6.65ms, STC8H 34.5ms

           a = dat[2];
           c = dat[3];
           d = a / c;   //STC32G 12.0ms, STC8H 181ms
      }
      P10 = ~P10;     //指示时间
      }
}

STC32G的计算速度,是8位机无法企及的。特别是乘法,32*32时间很短只有3个时钟周期,其余的的时间都是在搬移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频下,仅仅运行简单的for循环或whie循环的软件延时,指令差不多,所以速度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一旦执行数 ...

我的打算是:把STC8H的代码移植到STC32G上,实现速度提升。。。目前看来是不可能,因为我的应用主要是时序控制为主,算法为辅。。。如果大量用到INT和LONG的乘除运算,那么STC32G肯定达到不错的速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打算是:把STC8H的代码移植到STC32G上,实现速度提升。。。目前看来是不可能,因为我的应用主要是时 ...

就算没有数**算,STC32G还是比STC8哟很多优势,比如判断一个变量的值,STC32G可以对16位或32位变量一次比较判断完毕,但是STC8H则要分开两个字节或4个字节逐个判断,速度慢得多。还有数据搬移也是一样。
操作IO都是单周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抓紧出70MHZ的STC32G才是正路。。

指令预取和缓存技术不是谁都能搞定的

网友J:
变量都是unsigned char类型的,或者只是操作一下IO,同主频的32位机肯定搞不过8位机啊。
不止速度慢,而且flash占用还大。

但是该快的时候能快就行,flash该大的时候大就可以了。链接个lwip,跑个fft,32位的优势就出来了。 现在手机都要64位了,也没有人在乎多贵了几块钱。

网友K:
敏感词 数**算 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指令预取和缓存技术不是谁都能搞定的

STC8H STC32G等等大部分指令都是单周期,应该是多流水线的了,否则指令+操作数难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完成。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变量都是unsigned char类型的,或者只是操作一下IO,同主频的32位机肯定搞不过8位机啊。
不止速度慢,而且f ...

对的,比如让一个IO输出0或1,STC的只需要一个时钟,但是ST的M0和M3还需要2个或以上时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敏感词 数**算 是什么

记不清了,应该是数学孕算,数**算。
这个坛的敏感词真不少。

网友L:
虽然啥都不懂,但是,stc不至于1ms延时干到2.5ms。自己看看做错了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STC8H STC32G等等大部分指令都是单周期,应该是多流水线的了,否则指令+操作数难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完成。 ...

不是单周期的问题,比如100MHz的CPU去读取25MHz的指令闪存,就得使用指令预取和缓存技术,至少要保证顺序指令是单周期,STC这么多年一直在30多MHz的主频混,估计是没有掌握指令预取和缓存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对的,比如让一个IO输出0或1,STC的只需要一个时钟,但是STC的M0和M3还需要2个或以上时钟的。 ...

让M3输出IO为0或1要3步走,第1步往寄存器1加载这个IO的地址,第2步往寄存器2送0或1,第3步把寄存器2存储到寄存器1寻址的内存中

楼主:
引用 网友L:
虽然啥都不懂,但是,stc不至于1ms延时干到2.5ms。自己看看做错了什么。

很多人都拿到STC32G样品的,把这个代码拷贝进去一测试就知道,没必要黑STC,毕竟没兴趣的话就不会花时间去测试。

网友M:
您好哥,看到您在用STC32G12K128这个料我们公司也在用可以加您的微信么以后我们可以互相沟通下

网友N:
STC32实际是标准的16位机,变量用16位时效率最高

网友O:
现在就是频率有点低,资料也太匮乏,keil中断支持也是问题,STC32G是挺好,就看stc能不能把它做好,如果价格和供货有优势一些不需要太高性能的产品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N:
引用 网友O:
现在就是频率有点低,资料也太匮乏,keil中断支持也是问题,STC32G是挺好,就看stc能不能把它做好,如果价 ...

KEIL中断支持大于32已经搞定了,前几天发了贴子的,我也试过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