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芯片异常复位

楼主(2022-03-25):
我这边用的是stm8s103芯片,程序刚烧进去,一切正常,放在库房一周左右,重新上电,会有1%的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经检查,复位脚一直处于高低高低的电平变化(频率4KHz,占空比70%),用STVP软件可以读到芯片内部程序,都是正确的。重烧程序后,芯片又可以正常工作了,复位脚也正常了,一直是高电平,可是一周左右,芯片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有大佬可以帮忙看下吗?

15672872705v

楼主(2022-07-07):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407238/article/details/125621935
问题已解决

网友A(2022-03-26):
会不会是备用电池(3.3v)没电了?我们以前遇到过,电池没电了,跟你这现象差不多。

网友B:
哥你们在那个公司拿的料,那个公司没有给解决问题么。我们公司都是如果拿料的话出现其他的问题都是可以帮忙解决的。我们公司在华强北这边总部在北京,主要做芯片代理分销的,TI ST  ON  NXP  ADI 等品牌。我们可以加个微信后面可以找我询价多一份选择哦。而且我们灵活,价格有优势,售后服务也好

楼主:
感觉是程序上的问题,还在解决中

网友C(2022-04-27):
你这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吧,你复位电路怎么设计的啊?

网友D:
正常来说不会这样的,芯片怎么防止除非氧化,不然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E:
感觉是复位电容的问题,你可以把电路贴出来看看

网友F:
你要是一直上电,一直烤机也会这样吗?

网友G:
楼主估计已经解决了,一般这种问题是硬件设计问题。  Vcap引脚、电源、复位引脚肯定有遗漏。

网友H:
是不是供电电源不稳定啊?

网友I:
你在复位这块或者电源部分要考虑一下,好好设计一下

网友J:
听你的描述像是硬件的问题,电源不稳导致的

网友K:
你这程序也不能去控制复位端口吧

网友L:
你要是一直上电的话,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啊

网友M:
现象描述,没看懂

网友N:
看看你的电路吧,不然也不是很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