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前加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2-03-25):
请问这个电压跟随器前加R8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仅仅是限流作用吗?

网友A:
把输入接到比运放电源电压更高的电压,就知道什么作用了

坛友言下之意就是限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输入接到比运放电源电压更高的电压,就知道什么作用了

是降压吗?

网友C:
ADC的输入接有3V 稳压管(标志是TVS,但应该用稳压管),说明ADC是3V供电,而TL084不能在如此低压下工作,也不是轨到轨输出型运放,这样其输出完全可能高于3V,从而对ADC存在潜在威胁。R7的引入限制了TL084输出电压高于3V和低于地电平时的输出电流,从而保护了运放和后级电路。

@王栋春 :除限流保护外,还与R6构成分压。
R8的作用仅仅是限流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