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LM331不工作,为什么?(附原理图)

楼主(2022-03-25):
Proteus仿真频率电压转换电路,输入频率改变时LM331输出是-2.9v(输入小于3.5v时是3v)(换了供电方式,之前用激励源的时候一般是-2.4v)
反相器接直流源可工作,接入LM331也不工作了,后面还有一个加法器,就不放上来了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tyw
图片得先上传才行

网友A:
看不到图片资料呀,有心无力。

网友B:

无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