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005 怎么关闭调试口用作普通IO口用?

楼主(2022-03-26):
HC32F005 怎么关闭调试口用作普通IO口用?

网友A:
///< 系统功能配置:用于设置其他系统相关特殊功能;
en_result_t Sysctrl_SetFunc(en_sysctrl_func_t enFunc, boolean_t bFlag);
使用该函数即可 有技术支持  小华半导体代理商:131 6807 9092 ()

网友B:
有些型号可以,有些不行
要扣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