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STC15W系列用带IAP在线调试,然后...

楼主(2022-03-26):
各位前辈,新人菜鸟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一个项目使用STC15W402AS就够用了,但为了支持在线调试,在工程阶段使用IAP15W413AS(同系类支持IAP,且封装相同)芯片,待程序调试通过后,保持源代码不变,编译时重新选择STC15W402AS器件产生HEX文件,再下载到STC15W402AS芯片的PCB中工作,是否可以?因为带IAP的贵些,所以我理解为同系列型号中带IAP就是厂家给调试用的,不知道是否误解了?,纯菜鸟,恳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只要用到的外设功能一样是可以的

网友B:
应该用IAP15F2K61S2来调试,具体可以咨询STC南通的**电话:0513-55012928

网友C:
我认为应该是可以的的。所有的替换看资源。注意ROM的大小,不要超了。另特别注意如用到EEPROM, 非IAP 是从0开始,IAP就是与程序公用的,要注意开始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用到的外设功能一样是可以的

谢谢,外设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应该是可以的的。所有的替换看资源。注意ROM的大小,不要超了。另特别注意如用到EEPROM, 非IAP 是从 ...

谢谢,程序rom不会超,确实会用到EEPROM,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IAP15F2K61S2来调试,具体可以咨询STC南通的**电话:0513-55012928

非常感谢,好像是这个型号才支持I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