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做车上用品需要车规认证芯片吗?我看极海有ACE Q100认证的芯片

楼主(2022-03-26):
#有奖活动# #申请原创# 做车上用品需要车规认证芯片吗?我的用途是做内饰氛围灯。现在比较流行。夜晚的时候,每个车门,还有中控仪表台上面,都有蓝牙APP可调的灯带。我看极海有ACE Q100认证的芯片。

楼主:
顺带问问有没有大神可以讲讲ACE Q100?

网友A:
手机调气氛灯 这是后装应用吧 后装应该都不care是不是车规级

网友B:
如果是前装就要考虑所有的器件都要是车规级的了,而且企业还要过iatf16949.

网友C:
那得看用途,比如音响控制的(娱乐类)就不需要。

网友D:
事实上,使用工业级替代汽车级是非常危险的,故障率会高很多

网友E:
汽车级器件也分为若干级别,主要是温度范围部分,0级和军标范围差不多,车规不是强制的,通过认证后说明每一批次应该都可以通过振动、冲击和温度循环等力学试验,可以媲美军标器件。其实主要看标准是否有强制要求,无要求看价格,价格允许汽车级肯定可靠性高。价格不允许可以选择有汽车级器件的工业级产品。

网友F:
车规级芯片比工业级芯片要求严格,价格也贵得多。

网友G:
汽车前装市场要求芯片车规AECQ100,如果经过其他车型量产验证没问题会更好一些。
后期每个件出问题车厂都会找(配件供应商)索赔,那时索赔的就不是一个芯片的价格,而是人工+整体配件的价格。
OEM车厂的损失就是大家能看的到的汽车质量投诉问题,影响整个品牌的销量。
随便一个小电阻都可以把汽车品牌给做烂掉

网友H:
目前极海有几款过了AECQ100认证,比如APM32F103RCT7,APM32F072RBT7,  https://mp.weixin.qq.com/s/4G_JssXxwfGHDo5BU6vBLw